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200的报警停止的编写程序控制问题!

楼主(2012-08-19):
现利用接近开关检测工件是否移动到相应位置,当工件移动到相应的位置时接近开关闭合,系统正常运行;当工件没有移动到规定位置时,接近开关断开,系统停止。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工件在移动的过程中与工件没有移动到规定位置都是系统停止,请教如何将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并能达到相应的控制,这样的程序逻辑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A:
移动过程中驱动部件的状态可以用来区分移动和移动停止后不到位。比如电机的接触器是否接通。

楼主:
对:冷鱼关于
移动过程中驱动部件的状态可以用来区分移动和移动停止后不到位。比如电机的接触器是否接通。
内容的回复:
我这里是气阀控制的工件移动啊,关键是程序逻辑可控吗?谢谢

网友B:
加一个气阀到位检测。第一种情况:气缸运行且不到位,工件没移到相应位置,做一个中间寄存;第二种,气缸到位,工件没移到相应位置,做一个中间寄存。程序你应该写的出来了。

网友C:
晕~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