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监控S7-200通信状况时出错

楼主(2012-08-19):
我是一个刚开始学习PLC的菜鸟!我现在正在做一个西门子200PLC的PPI通信小实验,是226和221通信,采用的编程电缆是国产仿版的USB-PPI+,基本上PLC之间的通信、运行都正常,就在点“STEP 7-Micro/MIN"的程序监控按钮时显示“向PLC传输数据时出错”,而编程电缆上的“RX”黄灯是常亮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监控通信运行状况呢!还有之前监控单个PLC运行状况的时候是可以的!

网友A:
电缆问题,这尤其USB的国产电缆不是都稳定,建议从开始就用原装的,省的气急。

网友B:
rx

tx  灯闪烁才是正常   水货通信电缆经常出问题     我遇到过下载上载没问题  一监控电脑就蓝屏的问题   到现在都不明白  串口的通信电缆

网友C:
最好不要用仿的编程器,不稳定;

网友D:
USB的国产电缆不是很稳定,建议用原装的

网友E:
这个与原装好像关系不大我觉得干扰源是问题,我的原装也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