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说明

楼主(2012-08-19):
一、 S7-300初始化

尽量使用window2000Windows XPSTEP7V52或以上版本

1.2 通信

1、设置通信

`设置或添加PC Adapter(MPI), Property 按钮Local Connection 属性页COM 1  19200,注意一般连接到计算机的串行口1。其他参数不需要设置,注意选择PC Adapter,不要有其他的,例如pc/ppi

1.3 硬件组态

2、新建工程

SIMATIC Manager中新建工程,也可以通过wizard向导建立。

选中右边的工程名,Insert Station SIMATIC 300

双击Hardware,从而进入HW CONFIG窗口。

Option>Insert NEW GSE文件。

MM420, ET200GSD文件加入。

hw config,如图所示,插入RAC-300机架。

选中机架第二栏,双击CPU-300>CPU313C-2DP,注意准确的编号。

默认地址2

双击DP,选择Property按钮。

选择NEW,选择1.5MBPS,如果出现警告,可以选择187kpbs

依次在SLOT 1,2,3位置插入其他模块。

0    电源模块

S7-300

DI  地址:256-263

DO 地址:256-259

选中DP线,然后双击ET200S,如图所示,插入ET200S.

选择,依次在SLOT 1,2,3位置插入其他模块。

6ES7 138-4CA00-0AA0 PM-E DC24V

6ES7 134-4GB50-0AB0 2AI I 2DMU

地址I address264-267

6ES7 134-4JB50-0AB0 2AI RTD

地址I address268-271

插入MM420

选择4PKW, 2PZD (PPO1)

2AX地址I address 280-283 Q address 268-271

全部保存

1.4 下装硬件组态并检测

SIMATIC Manager中,选择工程,选择PLC>Clear/Reset,可以清除原来的配置信息。

CPU开关拨到ST,再转到RN位置。则CPU开始运行。

HW-CONFIG窗口中,选择save and compile,选择PLC>DownLoad,或者Ctrl+L快捷键。

不要理会这个信息,按yes。然后stop,再下载完后restart

HW CONFIG窗口,如图所示。

选择DODI, 113都可以进行Monitor/Modify

如图所示,选中Monitor,要求此时在运行状态RUNNING。可以设置为1,然后按Modify Value,就可以写入。当然,如果CPU的程序也在写同一个变量,则可以Force all或者强制某个变量。在调试后,解除强制

二、编程

2.1 控制策略

基本思想是提供一个下位机程序。从而基本满足全部单回路,串级,比值,联锁保护,前馈反馈,解偶等实验。

ET200S采集数据的获取,变频器的控制。这些数据全部可以获取,变频器包括状态值获取,状态设置,频率设置,真实频率获取。

其他同常规仪表。

数值

0默认值

SEL_AI0

4-20毫安通道AI0

总线下水箱液位

总线支路1流量

总线换热器冷出

总线储水箱温度

SEL_AI1

4-20毫安通道AI1

总线下水箱液位

总线支路1流量

总线换热器冷出

总线储水箱温度

SEL_AO0

4-20毫安通道AO0

总线变频器

网友A:
看来你是论坛新手,下次插图不用复制,从菜单栏选择插入图片就可以看到了不然都是看不到的图,发了后可以自己看看,从新排版,现在可以后台登录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