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10触摸屏如何同时给两个PLC的同一个DM存储区赋值

楼主(2012-08-19):
我使用NS10两个串口分别带一套CJ2M,如何通过触摸屏同时给两个PLC的同一个DM存储区地址赋值

解决:

我使用NS10两个串口分别带一套CJ2M,请问如何通过触摸屏同时给两个PLC的同一个DM存储区地址赋值

网友A:
已将此问题转到技术群,稍等会有技术高手前来解决

网友B:
   绝对的帮顶起来 !

网友C:
在触摸屏上重叠数值输入按键,每个按键的PLC通讯地址号设定。PLC的储存地址不变,试一下。

网友D:
用宏运算。。。。。。。。。。。。。。。。。。。。。。。。。。。。。。。。。可以?

网友C:
这是我模拟实验的结果,但不一定是你说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