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P+N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下端直接三项会跳闸吗?

楼主(2012-08-19):
一个3P+N的漏电保护开关上端是接的是三相四线的电源 下端如果接三相电机 没有零线能不能用会不会跳闸? 本人刚加入论坛囊肿羞涩没有赏金 那位大侠能帮忙义务回答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补充一下 如果总开关是3P+N的漏电保护断路器 下面既有三相电机 又有单项的220V用电器  这样能用吗?刚进这个公司由于是新建厂房 之前是别人提计划买的 所有的断路器不管是单向的还是三相的都是带漏电保护的 现在还没有送电 担心送电以后有的开关会不适用!

网友A:
没事,没有mp,没有积分一样的专家帮你。

网友B:
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正常工作时电路中除了工作电流外没有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此时流过零序互感器(检测互感器)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总和为零,互感器铁芯中感应磁通也等于零,二次绕组无输出,自动开关保持在接通状态,漏电保护器处于正常运行。当被保护电器与线路发生漏电或有人触电时,就有一个接地故障电流,使流过检测互感器内电流量和不为零,互感器铁芯中感应出现磁通,其二次绕组有感应电流产生,经放大后输出,使漏电脱扣器动作推动自动开关跳闸达到漏电保护的目的。

正常工作没有零线应该是不会跳闸的..但如果发生漏电现象..应该还会跳闸

网友C:
只要漏电开关配出线路和电机不漏电就不会跳闸,因为虽然没有用零线,穿过漏电断路器内部的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电流代数和为零,漏电装置不会动作。但是,如果有漏电并且泄漏电流超过漏电动作电流,开关会跳闸。

网友D:
三相漏电断路器的原理是根据零序电流而动作,也就是三相电和零线之间的矢量和是否为零。

若你电机三相电气参数一致的话,三相电流也会基本一致,这样就不接零线也木有问题,如果三相电流不一致或者漏电则断路器还是会跳的,

但为了安全起见,不建议电机使用漏电断路器,可以直接选择D脱扣曲线的断路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只要能用就行 现在开关都买回来了 只能将就着用了

网友E:
     你这样的接线法,漏电开关是不起作用的,我也有一个现场这个的接法,有人触电漏电开关不跳的。看本帖就能很多 TX 有很好的详细解说 、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8/2012080811442800001-1.s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只要能用就行 现在开关都买回来了 只能将就着用了

电气可是将就不得。

今天图省事省钱,明天可能就不止省事省钱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F:
没有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G:
我没有使用经验,但想来,只要负载端的电流矢量和为0,就不会异常跳闸;
有实物的话,可以做一做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