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操作使用说明

楼主(2012-08-19):
根据国标GB14048.4-93《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规定,交流接触器可按工作时间分为四类工作制:

  根据国标GB14048.4-93《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低压机电式接触器和电动机起动器》规定,交流接触器可按工作时间分为四类工作制:

  (1)八小时工作制

  这是基本的工作制。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参数就是按此工作制确定的,一般情况下各种系列规格的接触器均适用于八小时工作制。此类工作制的接触器在闭合情况下其主触头通过额定电流时能达到热平衡,但在八小时后应分断。

  (2)不间断工作制

  这类工作制就是长期工作制,就是主触头保持闭合承载一稳定电流持续时间超过八小时(数周甚至数年)也不分断电流的工作制。接触器长期处于工作状态不变的情况下容易触头氧化和灰尘积累,这些因素会导致散热条件劣化,相与相、相对地绝缘降低,容易发生爬电现象甚至短路。当工况要求接触器工作于此类工作制时,交流接触器必须降容使用或特殊设计,宜选用灰尘不易聚集、爬电间距较大的型号。多尘和腐蚀性气体的环境应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三)短时工作制

  处于这类工作制下的接触器主触头保持闭合的时间不足以使接触器达到热平衡,有载时段被空载时段隔开,而空载时段足以使接触器温度回复到初态温度(即冷却介质温度)。短时工作制的接触器触头通电时间标准值为3、10、30、60和90min。

  (四)断续周期工作制

  断续周期工作制也就是反复短时工作制,是指接触器闭合和断开的时间都太短不足以使接触器达到热平衡的工作制。显然影响此类接触器时间寿命的主要因素是操作的累计次数。描述断续周期工作制的主要参数是通电持续率和操作频率,通电持续率标准值为15%、25%、40%、60%四种,操作频率则分为8级(1,3,12,120,300,600,1200),每级的数字即表示该接触器额定的每小时操作频率数。通常操作频率100次/h以上的设备属于重任务设备,典型的设备有工作母机(车、钻、铣、磨)、升降设备、轧机设备、离心机,炼焦行业的焦炉四大车也是重任务断续周期工作制。操作频率超过600次/h的设备属于特重任务设备,此类的设备主要是类似我公司卸煤机的港口起重设备和轧机上的某些装置。

  不同的工作制对交流接触器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选用时考虑的侧重面自然不同。“八小时工作制”和“短时工作制”设备选用接触器时受限制的条件较少,只需考虑接触器额定电流大于实际的工作电流即可,设备重要时适当放一点余量。“不间断工作制”设备选用接触器时首先要考虑防尘防爬电防过热的能力,不宜选用结构紧凑的接触器(必要时用断路器替用)。为防止过热,接触器容量应放大20%以上,大型化工生产装置的电气设备大多属于这种情况。属于重任务和特重任务的“断续周期工作制”设备选用接触器时首先要考虑触头的电寿命和动作机构的机械寿命,应选用CJ12系列(特别适用于绕线式电动机)、CJ20系列或真空系列的接触器,由于降容使用可大大提高接触器的电寿命,可以简便地将电动机的起动电流作为所选接触器的额定电流以提高生产装置的安全可靠性。

网友A:
这个属于电源电器板块,给楼主转过去吧,欢迎楼主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