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启动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2-08-19):
    1. 变频器的输入6kV电源高压开关必须待变频器给出的高压合闸允许信号时,才能合闸;
    2.
如果变频器始终没有提供高压合闸允许信号,请确认变频器控制电源是否合上,柜门是否关好,旁通柜隔离开关是否正确到位,变频器本身是否处于故障状态,以及和变频器相关的系统信号是否正确;
    3.
每次分断6kV高压开关后,必须至少在160秒后方可再次送电;
    4.
旁通柜隔离开关处在变频位置时,用户6kV高压开关合闸只相当于给变频器送电,电机并不启动。需要启动电机,还必须给变频器发运行命令指令;
    5.
启动变频器以前,风机挡板或水泵出口阀门最好处于关闭位置。并确认电机没有因为挡板或出口阀门不严和其他原因而反转,否则容易引起变频器启动时过流停机;
    6.
变频器需要启动时,如果风机或水泵刚停机不久,应确认风机或水泵已经完全停转,否则容易引起变频器启动时单元过电压。
    7.DCS
只有在变频器处于远程控制状态并同时得到变频器的请求运行信号后,才能给变频器发启动指令,正常启动变频器;
    8.
变频器启动后,自动将电机加速达到DCS的给定速度。如果当时DCS的给定速度小于最低速度设定值,变频器将按最低速度运转。
    9.DCS
给变频器发启动命令后,如果当时DCS的给定速度和变频器最低速度设定值均为0,则电机仍然不会转动,这时DCS必须设置一个合理的转速设定值。
    10.
电机通过变频器启动,对电机、高压开关开关、电网和负载系统的冲击都很小,只要满足以上条件,启动次数及时间间隔没有限制。
    11.
工频旁路情况下,要启动电机,需将旁通柜内开关切换为工频方式,然后合上相  应的高压开关即可。

网友A:
高压变频器使用起来效果是很好的,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高压变频器的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我们厂的给水泵是6KV,260KW的用的是高压变频器,这高压变频器有四个电柜:一个是隔离开关柜,一个是变压器柜,一个是变频器柜,一个是控制柜,这样的给水泵总共有五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