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C flexible PC运行系统中通过脚本启动一个声音文件?

楼主(2012-08-19):
说明:
在WinCC flexible中播放一个声音文件需要启动一个外部的执行程序。

当某些错误信息被触发除了操作屏以外经常播放一些音频信号。操作员的许可被占用用于清除故障所以自动化过程能继续执行。

要求:

  • WinCC flexible PC Runtime
  • Windows 2000 or Windows XP
  • Microsoft Media Player (mplay32.exe)

"mplay32.exe"程序已经包含在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XP系统中。这个程序位于Window 安装路径下"System32"文件夹下。使用系统搜索功能能够搜索到这个文件。

序号说明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并且选择WinCC flexible PC 运行系统。

图 01

2创建一个脚本
  • 创建一个新的脚本。
  • 使用图02中的源代码并加到脚本中。
  • 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改变声音文件和 "mplay32.exe" 文件在系统中的路径。

图 02

创建一个变量

  • 插入一个变量"Tag_1" 的 "INT"类型的内部变量。
  • 连接脚本到"Tag_1"的"Change value"事件上。

    注意:
    如果只为具体的报警而产生音频信号,也可以连接脚本到消息的"Activate"事件上。

图 03

4组态一个位信息
  • 创建至少一个离散量报警。
  • 连接位消息或者位的消息组到"Tag_1" 变量上。

图 04

5加入对象
  • 加入一个文本域,一个IO域和一个报警视图。
  • 改变文本域的名字。例如"malfunction message 1-8"。
  • 连接IO域到"Tag_1" 变量并设置类型为"Binary"。
  • 如果有必要的话,定义格式规范为 "11111111".
  • 在设定消息等级时选择 "Alarm events" 。
  • 另外也可以激活另外两个消息等级 "Error" 和 "System".

注意:
加入一个按钮能测试声音文件。可以不用脚本调用外部程序因为可以用按钮的"Start Program"系统功能.

图 05

6启动运行系统
  • 启动 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

  • 为了模拟错误信息可以在IO域中输入"00000001"并确认。

    注意:
    如果没有声音发出,检查音量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检查声卡的设置。也检查脚本中文件的名字和路径。

  • 停止 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

图 06

下载:
下载附件1包含以上简单的项目描述但不包含"mplay32.exe"可执行文件。

 附件 1: WinCC_flexible_Sound_via_Script.zip ( 1661 KB )

运行能力和测试环境:
以下表格列出了已经被创建和测试过功能的描述组件。

组件产品和版本名称
PC operating systemMicrosoft Windows XP SP2Microsoft Windows XP SP2Microsoft Windows XP SP3
Standard tools-
Engineering tool-
HMI softwareWinCC flexible 2005 SP1 HF7WinCC flexible 2007 HF4WinCC flexible 2008 SP1
HMI systemWinCC flexible PC RuntimeWinCC flexible PC RuntimeWinCC flexible PC Runtime

关键字:
WAVE file, WAV, MIDI file, MID, Signal, Acoustic, Sound

网友A:
这要是 屏 带有喇叭播放功能才是不错的说,要不还是听不到声音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