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转矩特性用转差率来描述,还是用转速、转差来描述好?

楼主(2012-08-20):
1、电机工频运行时,用转差率的概念;

2、现在用变频器,频率不断变化,同步转速不断变化,同样的转差有不同的转差率;

3、如果还要用转差率来说明电机的特性,就出现问题,举例说:

1)电机工频运行时,额定转差率是3%,额定转差是45转,额定转矩是Te;

2)电机变频启动时,设定起动频率是1.5hz,额定转差是45转,启动转矩是额定转矩Te,转差率为1;

3)如果用额定转差45转来描述电机的特性,两种情况下,转差都是额定转差45转,转矩都是额顶转矩Te;

4)但是用转差率一个是3%、一个是1,无法反映电机的机械特性;

4、在变频运行的状态下,认为电机工作在机械特性的稳定区,必须用转差来描述电机的机械特性,而不用转差率来描述;

5、因为转差决定了电机的电流、转矩,而转差率因为频率的变化、同步转速的变化,同样的转差率有不同的转差、不同的转矩、不同的电流;

6、所以最适合描述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的是电机的实际转速n或者是电机的转差△n,而不是转差率;

7、在电机学中,讨论异步电机机械特性曲线时,用转差率的好处是使得不同极对数P的电机,具有相同的特性曲线:

1)例如纵轴表示转差率时,不论电机是2极、4极、6极……,具有相同的坐标0~1;

2)例如纵轴表示转速n时,电机是2极、4极、6极……,具有不同的坐标3000~0、1500~0、1000~0、……;

网友A:
    过来看看刘老的讲解, 转差率为1?? 是什么意思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看看刘老的讲解, 转差率为1?? 是什么意思 ?

1、转差率S=(同步转速n1-转子转速n2)/同步转速n1,即S=(n1-n2)/n1;

2、电机启动时,转子转速n2=0,转差率=(n1-n2)/n1=n1/n1=1;

网友B:
刘老师帮我讲解一下这个: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存在冲击电流(电机转向一致),在极端情况下,最大峰值为多少?原因?

有人说为:6×2×2=24In,我想知道“6”是如何来的?电机此时转速已接近正常转速,应该不存在起动电流6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老师帮我讲解一下这个: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存在冲击电流(电机转向一致),在极端情况下,最大峰值为多少?原因?有人说为:6×2×2=24In,我想知道“6”是如何来的?电机此时转速已接近正常转速,应该不存在起动电流6In

1、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不存在冲击电流,你可以自己实验一下;

2、再合闸时,电流可能比断电时的电流大一点,因为转速下降了一点;

3、原因很简单,转子在高速运转,再合闸时转差小,转矩大,电流小;

4、电机启动电流大,是因为转差最大,转矩小,无功电流大!

网友C:
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不存在冲击电流,你可以自己实验一下!!!

请不要尽说些以偏盖全误导人的话!

不懂装懂很好吗?

请注意异步电机的剩磁衰减,在剩磁衰减时间常数内二次合闸时刻不利导致的冲击大于全压启动启动冲击!

大电机剩磁衰减时间常数较长,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些

你可以这样理解,定子与电源间断开后,转子保持旋转,电枢还是会产生电势,该电势会按照剩磁衰减曲线衰减,直到零. 在电势衰减完毕前合闸,外电源如果与这个电势相位相反,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冲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些你可以这样理解,定子与电源间断开后,转子保持旋转,电枢还是会产生电势,该电势会按照剩磁衰减曲线衰减,直到零. 在电势衰减完毕前合闸,外电源如果与这个电势相位相反,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冲击电流

1、“电势会按照剩磁衰减曲线衰减,直到零.”,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可以用示波器直接观察电机断电前后波形就知道了;

2、电机断电时由于电流i突变有反电势产生,这个反电势与电源电压同相位,断电后即刻消失;

楼主:
3、如果真有“电势会按照剩磁衰减曲线衰减,直到零”,电机、变压器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楼主:
4、“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冲击大电流?

5、出现大电流的原因,主要是开关触点不同期,造成瞬间缺相运行造成的!

楼主:
6、“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会有大点的反电势产生,这个反电势与电源电压反向,所以有拟制电流增大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装懂很好吗?……

你不是装的,你是真不懂!

网友D:
对:yuankn关于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不存在冲击电流,你可以自己实验一下!!!请不要尽说些以偏盖全误导人的话!不懂装懂很好吗?请注意异步电机的剩磁衰减,在剩磁衰减时间常数内二次合闸时刻不利导致的冲击大于全压启动启动冲击!大电机剩磁衰减时间常数较长,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些你可以这样理解,定子与电源间断开后,转子保持旋转,电枢还是会产生电势,该电势会按照剩磁衰减曲线衰减,直到零. 在电势衰减完毕前合闸,外电源如果与这个电势相位相反,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冲击电流 内容的回复:

正解!

网友C(2012-09-19):
1、“电势会按照剩磁衰减曲线衰减,直到零.”,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可以用示波器直接观察电机断电前后波形就知道了;

2、电机断电时由于电流i突变有反电势产生,这个反电势与电源电压同相位,断电后即刻消失;

可以知晓无知如你理解"剩磁"二字是困难的

剩磁电势的来源是硅钢片剩磁!并因此得名,什么是剩磁?刘老师应该自己读一些电机设计的书籍,我们没义务进行电机设计普及

至于您抱着几台几个几十个千瓦的低压小马达看了下波形,老眼昏花,看不到情有可原,这种小东西剩磁衰减时间不过几十或几百毫秒,但对于一台10KV,3000-4000KW的电机而言,剩磁衰减时间长达10秒以上半点不奇怪!!

手痒回复不过是实在看不惯这种强不知以为知,还要误导他人的恶习而已.

已经有人说了,查一下在谈很难吗?

网友C:
剩磁电势属于自感电动势

铁心通电后产生磁场,并被这个磁场磁化

断电后,磁场消失,磁化现象消失,通俗的就是退磁,但由于矫顽不足或其它,这个退磁过程需要一个时间,甚至根本无法真正退磁,,这时电机如果还在旋转,没有退磁完毕的电机类似于永磁电机一样会产生一个交流电势,就是剩磁电势!

如果真有“电势会按照剩磁衰减曲线衰减,直到零”,电机、变压器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典型的无知

网友C:
给点干活给你

电机:3600kw,水空冷,无锡哈电的活

电压 6000V

测试时机端互感器30000/100V

使用设备 DL850数字录播仪,注意包络结构,断电瞬间有一个台阶,而后沿指数衰减

为什么会有台阶?

哈哈,我就是不讲

楼主:
1、电机、变压器的铁心的“剩磁”不是绝对没有,这个“剩磁”不会产生像你说的那样大的电势,以致形成冲击电流;

2、只要你实验观察这个剩磁的感生电势,它是很小的可以忽略的电势,而绝对不是你给出的波形图;

3、因为断电后的剩磁,和工作期间电源电压产生的主机磁场相比是可以忽略的,这是电机设计的基本数据,不是由你想说多大就是多大;

4、电机、变压器的铁心如果有你说的那样大的剩磁、剩磁电势,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E:
4、电机启动电流大,是因为转差最大,转矩小,无功电流大!
向刘老师学习,多谢!

楼主:
5、电动机断电后的剩磁是不会减小的,转速减小是剩磁电势减小的根本原因,你画的波形衰减图显然是人为的,而不是实际检测的结果;

6、你可以拖动异步电机到额定转速,检测电机绕组端的剩磁电势有多大,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1.“电势会按照剩磁衰减曲线衰减,直到零.”,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可以用示波器直接观察电机断电前后波形就知道了;

2、电机断电时由于电流i突变有反电势产生,这个反电势与电源电压同相位,断电后即刻消失;

看不下去了,手痒回复。刘志斌。你好像观察过?请上示波器图!写清楚 电机型号,所带负载,运行工控,示波器型号,测试时间,测试地点,测试人员。

不是我小看你,你肯定弄不出来!!! 要不就是说这是常识,不用示波器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5、电动机断电后的剩磁是不会减小的,转速减小是剩磁电势减小的根本原因,你画的波形衰减图显然是人为的,而不是实际检测的结果;6、你可以拖动异步电机到额定转速,检测电机绕组端的剩磁电势有多大,就知道了。

1.刘志斌,你的图在哪里?

2.不要转移话题。人家说的是运行中的电机断电,你测量的确实是电机的“剩磁”产生的电势。 我先给你把这条路封住

建议首先确定“剩磁”的所指,

刘志斌所说是 电机定子,转子都没有电流的时候,转子铁芯的剩磁。也是一般所说的“剩磁”,这个剩磁比较小,感应电势比较低,刘志斌所说无错。

yuankn 说的是 “剩磁电势”,其实这里直接说“剩磁电势”可能不理想,容易被刘志斌混淆视听!这个电势确实是由转子的磁场产生的,但是不全是剩磁的作用,还有未完全衰减的转子电流的作用。

所以,鼠笼转子异步电机,运行中突然断电,定子电流完全消失,转子电流并未完全消失!!!尤其大电机!!!

具体有多大的冲击电流,请定量计算。大电机和小电机区别对待,不要以为3.7KW电机和3600kW电机完全一样。

网友C:
确实,我需要澄清一下

因为讨论的是瞬间断电再上电的冲击问题,所以没有明确"剩磁"概念

首先,电源丢失瞬间铁心磁通复归需要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剩磁衰减时间,实际上转子电流之所以不能及时衰减到零与这个剩磁有较大关系,二者互为表里.此时,主激磁电源已经丢失,称呼为"剩磁"没什么不对。

随着时间推移,理论上讲,铁心磁通会归零,但是,由于磁滞、矫顽力不足等原因,铁心可能始终不能真正归零,这时,留下的的剩磁是常态剩磁,这个数值一般很低(某些特殊电机相反需要做得特别高的例外)。

上图表述了铁磁材料的磁滞回线,它描述在磁路的励磁线圈上施加交流电压时,磁势H也相应的从-Hc到Hc之间变化,由H产生的磁通Φ(或磁通密度B=Φ/S)将在磁滞回线上作相应的变化。瞬间断电时如果H在回线上的某点突然电流I减到零,则B将随即落到对应B轴的某点上,该点所对应的B值即为剩磁Br。可以看出剩磁的数值和极性与切断励磁电流的相位角有关,如果在B=f(H)曲线第Ⅰ、Ⅱ象限切断励磁电流(即H=0)则剩磁为正或零,在Ⅲ、Ⅳ象限切断励磁电流,则剩磁为负或零。只要剩磁绝对值不为零,那么在剩磁衰减完毕前再合闸就可能产生比正常启动冲击电流还大的冲击电流(手气好也可能小)

4、电机启动电流大,是因为转差最大,转矩小,无功电流大!
向刘老师学习,多谢!

讨论的是瞬间断电再上电的冲击问题!!!!!!小朋友

2、只要你实验观察这个剩磁的感生电势,它是很小的可以忽略的电势,而绝对不是你给出的波形图;

3、因为断电后的剩磁,和工作期间电源电压产生的主机磁场相比是可以忽略的,这是电机设计的基本数据,不是由你想说多大就是多大;

老刘头,我玩过的大电机敢说比你见过得多,你知道一台10MW10KV电机运行中断电后剩磁衰减到近乎为零需要多久吗?最长的机型可能会不低于120秒!

在这120秒以内,这台电机定子端是一直有电压的,不需要示波器,一般重要电机机端都有监控PT和仪表,如果拉掉前级开关(例如上级供电跳车),仪表还连接在电机侧,就可以观察到电压表指针并不会直接回零,而是缓缓下落。下落时间就与剩磁衰减时间有关。当然,你非要抱个几十百把千瓦、衰减常数几十毫秒的的小电机跟我嘀嘀咕咕,就恕不奉赔了

请注意,小电机衰减常数不等于没有,不过可以忽略罢了

网友C:
你画的波形衰减图显然是人为的,而不是实际检测的结果

专业从事电机测试这么多年,难得这几天有空发发言,居然被人说我认为画个波形图了

老刘头,这次我不把这点破事给讲个透,让论坛朋友知道谁对谁错还就不罢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给点干活给你电机:3600kw,水空冷,无锡哈电的活电压 6000V测试时机端互感器30000/100V使用设备 DL850数字录播仪,注意包络结构,断电瞬间有一个台阶,而后沿指数衰减为什么会有台阶?哈哈,我就是不讲

顶顶顶! 用事实说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波形衰减图显然是人为的,而不是实际检测的结果专业从事电机测试这么多年,难得这几天有空发发言,居然被人说我认为画个波形图了老刘头,这次我不把这点破事给讲个透,让论坛朋友知道谁对谁错还就不罢手了!!!

强烈赞同,强烈赞同!哈哈

我也注意到这点了,正想说这个事来着。刘志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强烈鄙视刘志斌。。刘志斌自己露出了马脚,他以往的那些图都是画的,刘志斌就是一个大忽悠,工控界害虫,还整天不知廉耻要给别人指点迷津呢

网友C:
百度《三析》湖南大学邓建国的论文,我不再引用,文库里有。

对三电冲击作了理论分析

老刘头你看得懂的话不妨驳斥一下他。

那位邓先生我不认识,但你要有本事提出不同建设性意见,我来陪你辩一辩何妨?!

还是那句话,列1234我不行,谈电机,特别是大电机,你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确实,我需要澄清一下因为讨论的是瞬间断电再上电的冲击问题,所以没有明确"剩磁"概念首先,电源丢失瞬间铁心磁通复归需要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剩磁衰减时间,实际上转子电流之所以不能及时衰减到零与这个剩磁有较大关系,二者互为表里.此时,主激磁电源已经丢失,称呼为"剩磁"没什么不对。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 转子的电感来解释,虽然匝数少,但是转子的内阻也小,电感量也不小。可以称它为“暂态剩磁”,以便和刘志斌的“常态剩磁”区别开,彻底切断刘志斌的退路,把他逼到墙角,看他往哪跑

刘志斌的特点,只说一些对的,只说大实话,转移话题,新手都让他忽悠的团团转,尊称他刘老师。

但是一旦点中了刘志斌的要害,他就当缩头乌龟,不管多少脚也踹不出个屁来!

网友D:
对:时三——王者之师关于4、电机启动电流大,是因为转差最大,转矩小,无功电流大!向刘老师学习,多谢!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的讲的道理你反着理解!!!------------------这是常识!!!!!!!!!!!!

网友G:
在真正的专业人士面前,大师砖家原形毕漏.

网友H(2012-12-09):
我是来找刘大师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