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外挂空调,电源怎么解决?

楼主(2012-08-20):
看到一卡车挂了台空调,不知道电源怎么解决,看着也就平时用的220V的空调。

网友A:
逆变到220V

网友B:
汽车空调压缩机动力靠发动机通过皮带驱动不是靠电机驱动,不需要电源,这就是为什么非要汽车启动后调才会工作的原因。

网友C:
   汽车空调压缩机动力靠发动机通过皮带驱动不是靠电机驱动,不需要电源,这就是为什么非要汽车启动后调才会工作的原因。

   要不上次看到还有一类大货车,就是外挂一台小型发电机的专拖空调用,这样汽车不行驶时空调也能使用 !

网友D:
汽车本身也可以发电,所以就是利用汽车发的电来带的。

网友E:
一般都是通过皮带直接拖动压缩机而制冷,比如冷冻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是通过皮带直接拖动压缩机而制冷,比如冷冻车

网友G:
用 发动机直接 拖动,当然效率最高了。

家用空调 直接用汽车上的,除非用个 逆变器,没有什么好办法?自己改造,成本不一定低,再说车上频繁振动,家用空调安照固定安装设计的,可能故障频繁。

网友H:
低温槽罐车是用一个独立的柴油机拖动的。

网友I:
应该是利用车本身可以发电带动空调的吧

网友J:
    空调压缩机动力靠发动机通过皮带驱动不是靠电机驱动,不需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