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KW电机市电正常,用200KW发电机启动不了?

楼主(2012-08-20):
我们的电机35KW的,用的施耐德软起动,平时用市电正常,最近一次停电,换用200KW的发电机去供电,结果换了3台发电机都没启动成功,看软起动显示情况:市电时候电流最大爬到265A,电压400V,然后掉到65A运行电流后正常运行;换用发电机,电压相同,电流爬到190A左右就停止,软起动显示tbs字符然后直接停机。

各位猛男,这个什么情况?

网友A:
200KW 满足不了最大启动电流。

用发电机启动的时候,压降下降很厉害,到最后,软启不工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KW 满足不了最大启动电流。用发电机启动的时候,压降下降很厉害,到最后,软启不工作了。

发电机的容量是KVA,而电机启动需要的是KW。

网友C:
用变频肯定可以启动,我们公司200kw发电机,可以启动75kw变频(水泵)负载。

网友D:
      显示tbs故障---说明书的原因是未经过启动延时,说明软启动正处于启动延时等待,然后就停止了;市电是启动电流最高是到265A,说明你的启动电流倍数约3.8倍(35KW电动机按70A的额定电流估算);发电机启动时,并没有报过电流故障,而是报时间故障,你修改下软启动的设定参数,提高下启动电压试试,或者延长启动时间试试!

网友E:
电流爬到190A左右就停止,发电机国产非标设备吧。

网友F:
如果电动机不是频繁启动,建议用发电机直接带动电动机发电启动试一试。

网友G:
电机起动时功率因素很低,而用软起动功率因素更低,估计是无功不足造成的。改用星三角起动也许好一点,如果还不行可在电机上并联补偿电容。

网友H:
楼主如果把软启动去了,用200KW发电机直接启动30KW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I:
把软启动的启动电流适当降低,把启动时间适当加长试试。如果不行,可以考虑使用变频器。另外还要看是满载启动还是空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