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故障,急!坐等!

楼主(2012-08-20):
现象描述:

     原有系统一个分站下有一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1794-IF2XOF2I/A),现更换为输出模块(1794-OB16/A)。

原扫描器对该站I/O参数设置为Polled类型,但是更换模块后,该站I/O状态灯不亮,该站下所有输出无反应。

当把扫描器I/O参数设置更改为COS类型后,该站正常。

(注:现有另一台设备,类似站扫描器类型设置为Polled,工作正常;能确定输出模块无问题。)

请问,Polled与COS之间有什么区别,分别用于什么场合?

         为什么在更换硬件之后,按原来的类型设置通讯会不成功?

因本ID无积分,所以给不了,请见谅!

网友A:
没注意楼主说的Polled与COS之间有什么区别,不过换了模块,需要用D网规划软件,重新规划一下。

网友B:
硬件配置变化后,得进行网络规划

楼主:
做过了,而且是按手册上步骤来的,操作上因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换了模块之后就要重新进行网络规划,应该是原来在rsnetworx for devicenet选Polled类型,该模块之后要选COS类型!、、之前我做devicenet控制时,也是在这里出现问题的!呵呵,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对:yeyewcheng关于换了模块之后就要重新进行网络规划,应该是原来在rsnetworx for devicenet选Polled类型,该模块之后要选COS类型!、、之前我做devicenet控制时,也是在这里出现问题的!呵呵,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内容的回复:

没有,后来问AB的技术支持了,他们说这只是模式的不同,没什么区别。我就改为COS了。

网友D(2012-09-23):
POLL是轮巡。主动权在主站那里。即你的CPU

COS是根据数值的变化。从站发送数据给主站,即从站是主动发送

网友E:
换了模块,需要用D网规划软件,重新规划一下

网友F:
重新规划,重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