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与AB500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2-08-20):
有哪位高手做过西门子400冗余和AB500以太网通讯吗? 请教了,谢谢啊!

网友A:
你用西门子的和SLC500的通过以太网交换机还是第三方模块都可以实现。

楼主:
不好意思如果可以实现,能不能指教下,能不能留个您的联系方式

网友B: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用配??

楼主:
您的意思是? 这个配置是原来就定好的,现在要做通讯,

网友C:
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模块来实现,数据的交换/协议转换。

最多可以有10种品牌的不同协议同时通讯。

QQ:32936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