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标签寻址的困惑

楼主(2012-08-20):
小弟初次接触,其他品牌的PLC用得比较多。刚刚了解了RSLogix5000的标签寻址方式。请问如果我连接上位机,在组态上位机的时候,变量也是写这个标签的名字吗?这种寻址方式是不是还需要上位机对应的软件的支持才行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还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西门子的不也可以标签寻址吗?在 上位机中还是要用实际地址的。

网友B:
不是很清楚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不也可以标签寻址吗?在 上位机中还是要用实际地址的。

可是我怎么才能知道实际地址呢?我打开一个程序,看所有的TAGS,只有标签,没有地址啊标签没有地址

网友C:
你通过RSLINX通讯并TOPIC之后, 一般为** OPC SERVER。在触摸屏的tag data base(这个各个制造商可能说法不一,有tag data base,有设备地址。)里面写外部标签时就可以直接引用这些标签。

网友D:
直接用仿真软件连程序标签,特殊的如报警变量,还是建个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