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PLC问题

楼主(2012-08-20):
西门子200PLC以前扩展模块是EM235换成EM231后(EM235比EM231多一个AQ,没有用),没有红灯,但是模拟量输入一直是0。请问是则呢么回事?需要重新组态吗,如何组态?

网友A:
西门子200的扩展模块不需要组态,直接接线,插连接线就oK,不显示,检查接线,程序,模块有问题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注意, 两者的拨码开关位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