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此处内容被屏蔽>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前几天定了个台达的DVP16EC的PLC,昨天收到,当时就有点迷茫了,没看到RUN运行按钮

找了半天没找到

求教大神

楼主:
台达技术 出来解答下啊

网友A:
楼主那个主机,还是扩展机啊?应该有的,譬如在哪个不显眼的地方!

网友B:
台达简易型的PLC是用编程软件来对PLC进行RUN和STOP的控制的

网友B:
对:ljbcompany关于楼主那个主机,还是扩展机啊?应该有的,譬如在哪个不显眼的地方! 内容的回复:

主机,扩展机没有串口COM1的!

网友C:
如果主机上没有RUN,那就是用编程软件上控制。别的牌子也有这样子的。

网友D:
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

楼主:
晚上回家在试试 这PLC 真是让我无语

网友E:
编程软件中是有RUN STOP的操作选项

网友F:
如3楼所说,见过没有RUN/STOP开关的。

网友G:
这是经济性的,很不错的机器的,大家可以多关注关注。台达的技术手册和产品资料还是比较全的了。

网友H:
 这个没有运行按钮   直接在软件里面运行停止       而且扩展还麻烦    只能用485口扩展

       经济型   很便宜   很多功能都简化了

网友I:
加个灯值几个钱  我晕

网友J:
  有意思啊!!!!!

没有用过台达的 PLC 的飘过 !

网友K:
晕个鸟啊晕!没有RUN 的,启动停止就在软件上面,N 多PLC 这样的,一分钱一分货,跟那个牌子有鸟的关系

不能觉得你没见过的东西就是烂货!你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L:
泓格科技 7186EG控制器不错哟。

网友M:
这个好像是台达最便宜的一个系列,用还可以,一分价钱一分货吗?

网友N:
没有RUN拔动开关,是不太方便。

DVP-SS系列 相对比较便宜的 用来学习也比较方便。

网友O:
只能用软件来ON  OFF  正常 还是有好多型号的PLC没有RUN  off  拨码开关的................

网友P:
台达ES系列PLC就是没有RUN/STOP开关,下载程序后用编程软件打到RUN状态使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没有RUN拔动开关,是不太方便。DVP-SS系列 相对比较便宜的 用来学习也比较方便。

有开关和没开关应该没有多少关系,毕竟便宜啊。你选28SV,网口都有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R:
感觉也没不方便啊。写完直接运行就OK了。。。有些带按钮的还得断电才能拨,也不见得方便。。。

网友S:
没觉的不方便啊。写完直接运行就OK了。。。

网友T:
很多PLC都不带RUN的,都是在软件上控制的。

网友U:
用编程软件直接运行,编程软件有这个功能

网友V:
这个是在软件里控制RUN\stop的,要是LZ觉得不习惯的话可以改用EH系列,有个指拨开关的

网友W:
前一段时间也听到一个朋友说的ES系列好像也没有,你把程序输进去看是不是可以直接RUN,要是可以的话那不要RUN开关也是可以的嘛!

网友X:
EC3是不带开关的,可以通过软件在线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Y:
这个再正常不过了!并且EC系列属简化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