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

楼主(2012-08-20):
请问‘1000瓦功率‘用C形32A的断路器‘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A:
8000W/220V=36.3636A,你这个是有点大了,可以换一个小一点的。

楼主:
不是‘1000KW‘‘‘是1KW啊‘‘‘‘220的电ya

网友B:
计算公式: Ijs=Kx*P/U/cosφ.其中:

Ijs-------计算电流,

Kx--------需用系数。家庭用电Kx在0.5-0.7之间足够,

P---------安装容量.所有电器(插座也折算在内.每个100W估算进去),

cosφ------功率因数.民用电气线路按0.85-0.9估算.

网友C:
C型号的断路器是用于照明,D型号是用于动力!你按照酷客的计算公式算,1000W选择32A的断路器是很大的,起不到保护作用的,建议楼主换个5-10A的吧!

楼主:
恩..好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上面的U是电压是吧....我是这样算的..0.7x1000=700    700/220=3.1818     3.1818x0.9=2.863      LJS=2.863怎么才这么少的电流?             是机器上的..电机0.75KW     0.12KW是二个....220的电压..我算的只有.2.863啊..糊涂了.

网友D:
据2楼,是单相~220V的电机吗?有铭牌的话,可以看看铭牌上的额定电流。
单台电机,应当不需要需用系数(或者为1);3楼的公式中,功率因数是除以。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指得是三相还是单项
 1KW的的用电器如果是用于
三相动力 电流是2A
三相电热   电流是1.5A
单相220V 电流是4.5A
两相380V 电流是2.5A
32A的开关肯定是大很多 起不到保护作用的 如果用于照明就用C型的开关 如果是用于像电机这样的动力用电器应选用D行开关!

网友F:
单相220V负载,千瓦功率电流约为5A,

三相380V负载,千瓦功率电流约为1.5A

记住这个常识

然后选择断路器时考虑脱扣曲线和一定余量就成了

但实际上断路器成本和额定电流不成正比,而是一个U型曲线,就是电流越小成本越高,一般在16A是最便宜的,超过16A价格又会升高,所以很多设计都是选择16A断路器,即使电流很小的负载。

网友G:
此问题貌似比较简单~~~~~~~·

楼主:
恩..谢谢大家了.辛苦你们了..我知道了...我们厂现在用的就是16A的..总的电机功率就1KW...但是我们用的是C型的...明天去买D型的...谢谢你们了................我们用的是单相220V的...就买10A的吧

网友H:
用电设备一个千瓦是多少电流?

首先,要区分三相用电设备呢,还是单相用电设备;是电感性电器呢?还是纯电阻电器?

1)三相交流电1KW几个电流?感性负载是多少?

答;I≈P/√3/U/Cos¢,电压0.38KV,感性负载功率因数Cos¢考0.8 I≈1/√3/0.38/0.8≈1.9A

如果是电动机,还需要查看电动机的名牌上有电机的效率,一般电机效率0.90-0.95,新型电机有可能在0.93以上。这时,这个电流的计算就是; I≈1/√3/0.38/0.8/0.93≈2A,这个也就是电工常用的经验公式数据,一个千瓦等于二个电流的说法。

网友H:
2)纯电阻负载1KW是多少电流?

答;纯电阻负载。去掉功率因数就是, I≈1/√3/0.38≈1.52A

网友H:
3)单相交流电1KW几个电流? 感性负载是多少电流?

 答;I=P/U/Cos¢,如果电压选择普通民用电压220V,感性负载考虑功率因数Cos¢,民用一般考虑0.85那么,I=1000/220/0.85≈5.34759A

网友H:
4)纯电阻负载1KW是多少电流?

 答;纯电阻负载。去掉功率因数就是,I=1000/220≈4.545454A

网友H:
       请特别注意;当电压接近变压器的标准输出电压时计算电压单相为231V左右,三相为标准0.4KV,这样代人公式计算,更加正确。

网友H: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1KW的功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电器设备,所以,无法帮助选择,这是提供有关的参考数据,断路器的选择,也是有点讲究的,断路器按瞬时脱扣器的形式分;B型(3-5)㏑,C型(5-10)㏑,D型(10-14)㏑。

网友I:
太大了,如果楼主是想起到保护作用最好是加个熔断器。那样比较准确一些。

楼主:
恩..谢谢大家了.我是用在机器上的...主电机是0.75KW   二个小电机.120W    ..我今天买的16A的..C型的...我加的有熔断丝..熔断丝是5A的..

网友J:
用3P.6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