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皮带秤系统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08-20):
称重给料机将经过皮带上的物料,通过称重秤架下的称重传感器进行检测重量,以确定皮带上的物料重量;装在尾部滚筒或旋转设备上的数字式测速传感器,连续测量给料速度,该速度传感器的脉冲输出正比于皮带速度;速度信号与重量信号一起送入皮带给料机控制器,产生并显示累计量/瞬时流量。给料控制器将该流量与设定流量进行比较,由控制器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调速,实现定量给料的要求(如图1)。

可由上位PC机设定各种相关参数,并与PLC实现系统的自动控制。它可以采用两种运行方式:自动方式和半自动/手动方式。

楼主:
自动方式

通过在工控机上选择的预先编好的配方,配方确定后启动系统。配料系统根据配方的设定自动控制各配料给料机运行。

楼主:
? 半自动方式/手动方式
由人工在控制器上设定配方的配比,手动启动控制器,BW500积算控制变频器和称重式给料机加料。
2.1.2
系统的组成

楼主:
称重给料机
系统主要包括:秤架(包括安装支架)、称重传感器、速度传感器、手动挂码校验装置、防跑偏措施、头部刮板、内清扫、拉紧装置、配料秤的密封罩、支撑架、胶带、托辊、辊筒、结构件(卸料端带有衬板的卸料漏斗、拖料端带拖料漏斗及手动调节门等)、变频调速电机、接线盒及连接电缆(称重传感器之间)、通讯连接设施(称重给料机系统)、数字显示表、标定及调校设施、成套仪表盘等(如图2)。
称重给料机
的核心部分是皮带秤(如图3)。皮带秤的主要组成由秤架、积算仪和速度传感器组成;而称重给料机系统的结构特点和精度主要由皮带秤的设计结构决定。

楼主:
2.2 技术特点
称重给料机
皮带秤的秤架结构、积算仪以及称重给料机的整体设计上都具有它的特点。WF1200系列给料机使用的是MSI直接承重式秤架结构和BW500积算仪,这种秤秤架结构简化了称重给料机的称重结构, 降低称重系统的无效载荷, 提供合适的量程和灵敏度, 对于小流量称重有独特的优势。

楼主:
2.2.1 秤架结构特点
皮带秤
秤架部分的设计是很具有特色的,与一般常用的杠杆式秤架设计不同,它采用了被称为三无的直接承重式秤架结构,即:无杠杆、无支点、无平衡重(如图4),也就是没有称重承载器。这种设计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维护方便
在秤架上没有杠杆支点,没有可动部件,也不存在诸如支点磨损等问题。杠杆式秤架秤体大,水平面方向的表面积大,大面积积灰需经常清扫,否则会引起零点变化,而直接承重式秤架尺寸短小,水平方向的表面积更小,积灰量很小,积灰引起零点变化也小,可无需经常清扫。

楼主:
秤架结构简单
直承式秤架结构保证了物料的重量通过称量托辊组直接加在称重传感器上,皮重、料重一起称,所以秤架结构非常简单,重量也非常轻。
?
秤架具有模块化特点,通用性好

秤架结构不仅简单,对不同宽度皮带来说零部件的通用性也比较好,除了静态梁、动态梁的宽度相应变化外,其余部分几乎是一样的。同时,模块化设计结构大大减少了维修和更换备件的工作量和成本。

楼主:
? 秤架精确度高
由于采用的是高精确度专利产品三梁平行四边形称重传感器,能完全避免皮带与托棍间摩擦产生的水平力对皮带秤精度的的影响,,其重复性是0.01%,非线性和滞后均为0.02%。这样的高精确度对于称重给料机的名义精确度0.5%来说不仅足够,而且还有余地。因为采用直接承重式结构,也相应减少了因这些部件带来的测量精确度损失和在物料输送过程中机械震动给称量系统带来的干扰。

网友A:
头一次接触,谢谢楼主

网友B(2012-10-26):
非常详细,简单易懂的工作原理,谢谢楼主。

网友C:
讲的比较详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讲的比较详细,谢谢楼主的分享。

值得鼓励啊 !

网友E:
不错。新手,也是做个了. 今迈衡器

网友F(2013-06-19):
plc+称重模块+触摸屏,简单方便;http://www.east-rock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