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总是跳闸的问题

楼主(2012-08-20):
下过雨以后的几天晚上路灯送电时,总配电盘的漏电保护继继电器就会带动总开关跳闸。5秒钟后自动合闸就不跳了,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以为是路灯可能有漏电的地方,然后用兆欧表每一路对地测量过了,检测结果没路的绝缘都不低于0.3,这是在允许范围内的。路灯一共有4路是由时钟控制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的A相接的是两路,BC相分别接的是一路。
如果是线路漏电为什么路灯送电后跳闸,5秒后再次送电就不跳那?好几场雨以后几天内都会这样?哪位童鞋能帮忙解释下 谢谢!!!

网友A:
是走的埋地线吧。下雨后土壤湿度增大,电缆和土壤之间呈容性增大,上电瞬间需要给电缆充电,此时漏电断路器检测到泄露电流增加肯定会跳闸,而充电完成后就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B:
1楼的解释,从原理上说得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走的埋地线吧。下雨后土壤湿度增大,电缆和土壤之间呈容性增大,上电瞬间需要给电缆充电,此时漏电断路器检测到泄露电流增加肯定会跳闸,而充电完成后就可能正常工作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不能一直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走的埋地线吧。下雨后土壤湿度增大,电缆和土壤之间呈容性增大,上电瞬间需要给电缆充电,此时漏电断路器检测到泄露电流增加肯定会跳闸,而充电完成后就可能正常工作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不能一直这样吧?

不要随便选用漏电断路器,路灯一般都是选用的普通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引用 网友A: 是走的埋地线吧。下雨后土壤湿度增大,电缆和土壤之间呈容性增大,上电瞬间需要给电缆充电,此时漏电断路器检测到泄露电流增加肯定会跳闸,而充电完成后就可能正常工作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不能一直这样吧? 不要随便选用漏电断路器,路灯一般都是选用的普通断路器

漏电保护检测的是总开关的用电 包裹小区用户的供电这个是电业局给装的 我们这规定的 在配电盘总开关处 都装有漏电保护和缺相保护

网友C:
  不在太相信供电局的人,不要以为他们都是高手 !

  其实室外的照明还真不适合用漏电开关呢,我厂区新厂房子不久也是漏电开关合不上,查来查去也没查出哪里漏电 !后来直接换为一般普通断路器就 OK 啦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走的埋地线吧。下雨后土壤湿度增大,电缆和土壤之间呈容性增大,上电瞬间需要给电缆充电,此时漏电断路器检测到泄露电流增加肯定会跳闸,而充电完成后就可能正常工作

路灯控制不适合使用漏电开关的。

网友E:
漏电开关有时候也感觉挺烦人的

网友F:
楼主已经说了,路灯开关不是漏电开关,而路灯开关是从总开关上接的,总开关安有漏电继电器,送路灯而引起总开跳闸。说明还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G:
分相查找,逐一合闸,用排除发缩小范围圈,先看看问题出在哪一块,再进行分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