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深圳汇川PLC的请进,

楼主(2012-08-20):
深圳汇川PLC运行3年左右基本无故障,现在有4台程序自动运行中偶尔瞬间输出全部中断,,,不定时发生,有既一天2--3次,多的7--8次,有时一天一次都不会停也有,很奇怪,有用过他们的PLC的同行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程序应该问题不大,已经检查过了,该检查的都检查过了,就是彻底解决不了该问题,你说,全自动的机器,人家不高兴你一天无故停过几次的,,,欢迎讨论!!!

楼主:
汇川仿三  菱的,软件也兼容,软件读出来是仿FX2N系列的,.

  同样的控制,用三菱的未见次现象发生,现在惟独是这4台用汇川的出现此现象,故障现象比较相似....不解???

网友A:
3年plc 这样的基本寿命也到期了,你的机器是应该用的频率很高,所以可以先换新的,把老的返厂测试测试。

楼主:
3年寿命就到期了??这个也太那个了吧, 现在有2台,每台都还烧了几个点了,

我承认,我的机器基本是24小时不停机的,但是也不至于3年就寿终正寝了吧,那谁还感买这样的东西啊,,

 相对的三菱PLC,就比较少让我闹心了,现在天天为这几台机器脑袋瓜子都想破了,做了很多的改善,就是彻底解决不了此问题,

弱弱的问句汇川的人,你们做的东西硬件就真的这么差?仿也没仿出水平来,,,,,,,,

   想让支持国货的同志们心酸啊....

  为表心意,特挥泪悬赏50刀,,,,,欢迎讨论!!!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汇川?在用之前,就要考虑后果。

既然用国产,那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汇川的在国产机系列当中,算是奇迹了。

网友C:
1.从新换新PLC试一下看是不是外部硬件影响的;

如果换后政党说明本身PLC的问题;

如果换后不正常;应该和PLC本身问题不大;可能外部一些检测元件老化;导致出现停机的错误信号!!!

使用替换法是可以找出问题的!!!

网友D:
汇川的PLC我没有用过..但质量品质在国产同系列当中应该算是比较OK的了..伺服电机现在可以算的上国内技术最好...

楼主:
今天再次报停多次,查下库存,正好以前备过同型号PLC,领来装上,程序还是用原来的,调试后交给生产用,下午3点左右搞好,至下班暂未见停机现象发生,明天早上过去再次确认今天晚上有没有停机的现象,,,,

   正如5楼所说,我正是用的替换法,,,

  汇川的伺服电机见过用在此机器上,,有几十套,跟大品牌比嘛,还是有差距的,,原因大家懂的,,,

楼主:
出现运行中停机的可能性据我们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会导致此故障现象的发生:

  1.程序里做了中断指令,外部的安全窗打开会导致中断指令除法停机.

  2.外部按下"暂停"键

  3.程序里做的M8000--------<T0 K20>   TO串在主控指令里,不排除一点可能是, M8000会偶尔不通,导致主控指令断开..

  4.直流24V电源瞬间短路,但会立刻消失,此会导致PLC瞬间输出全无,

  5.PLC本身硬件故障

   能想到的就这些 了,欢迎讨论!!!

  此贴到8.31结束,每天我会上来跟帖,追踪此事,月底悬赏发出

楼主:
主控....自动运行段......

楼主:
1.程序里做了中断指令,外部的安全窗打开会导致中断指令间接触发停机.

  2.外部按下"暂停"键

   下面贴出程序

楼主:
事情较多,晚来结帖了.

 10来天过去了,进来讨论支招的不太多啊,

现在阐述下此问题的处理办法,以此结帖.

 后来换了台新的PLC,加了程序,暂停还是有,一个班12小时平均会停个2--3次左右,还是未彻底解决问题,但暂时还未真正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我个人的猜测还是出在24V直流上,但是具体在哪个点还未找出,.,,还的继续..

  这帖子就这样结了吧,感谢各位的建议,,在下把悬赏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