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的仿真器及万年历怎么用啊?

楼主(2012-08-20):
       1、WPL2.2的仿真功能怎么用啊?我编了一个小程序,试着仿真,步骤为:1.编译,2.仿真按钮,3.线上模拟,4.运行。

可就进不了仿真状态。那位老师能指导应如何应用仿真功能。

      2、 台达ES2系列有无万年历功能?如有,掉电后其内部时钟是否正常运行?

                 谢谢!!

网友A:
1、第2步到第3步之间要先“下载”,第3步和第4步的位置最好互换一下!台达跟三菱不一样的,呵呵。

2、有,“设置”-“万年历设置”。

网友B:
看着步骤是这样的,具体是什么现象呢?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程序试一下,比如:LD X0,OUT Y0;或LDI X0,OUT Y0。

ES2没有电池,想来,掉电后的时间只会保持,掉电期间不会计时;
未试。

网友C:
你没有下载程序,2.仿真按钮后下载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