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做PROFIBUS通讯和S7-300是否一样?

楼主(2012-08-21):
s7-1200做PROFIBUS通讯和S7-300是否一样?

网友A:
s7-1200 ? 木用过的说,编程软件是和 300 一样吗? 一直听说但从没有用过 1200 系列的产品,不知性能如何 >?

网友B:
DP通讯是一样的,只是你软件平台不一样,1200手册还算详细,下一个吧。1200是在小型控制和通讯能力都提升了不少,经济。

网友C:
为啥说一样?准备300做dp从站?

楼主:
谢谢!多数没做过。

网友D:
当然是一样的了。

看各位大侠需要profibus DP光纤链路模块或电缆隔离HUB中继吗?自家地里长的,欢迎选用!详情浏览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E:
1200应该现在是非常好用了,主要定位在小型生产线上面。 主要在于统一了编程平台,数据库,通讯功能增强。

本体的以太见网口直接做PN主站,可以挂ET200系列远程IO,带PN口的变频器。 另外扩展一块CP1243-5可以作为DP主站,扩展CP1242-5可以作为DP从站。 新推出的1215C集成了四路点到点的定位脉冲输出(2路100KHZ,2路20KHZ),PLCOpen的运动控制编程方式……   主要是软件从V11SP2版后开始稳定性提高了不少(之前的版本太垃圾了,不稳定)。 我已经用过几十台了,挺不错的。

网友F:
既支持以太网,又支持DP通讯,功能很强大的嗦。。。

楼主:
好的,用时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