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传感器和变频器接线方法

楼主(2012-08-21):
我是用在立式烘箱涂层机上的。顶上的过布棍装2个张力传感器。保持布面的恒张力。传感器怎么接在变频器上

网友A:
你的不通过plc?直接和变频器上 端子接吗?

网友B:
这个你的用变送器吧。。。。

网友C:
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最好是先咨询下制造商

网友D:
如果中间不在使用调节器,就必须用变频器内部的PID调节器,设置变频器为PID状态,张力信号变换为标准信号接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