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慌---变频器会炸不?

楼主(2012-08-21):
   今天早上看了一 TX 写的工频与变频的工作经验帖子,看了让自己心发慌呀,上次咱农民工动手改装的工频与变频切换都没有按这个要求来做,怎么办,就简单的在变频器入线端加了一个工频启动切断变频器输入及输出的电源,只加了一个接触器,会不会像炸变频器?

  经个咱上次发的帖子的连接,帮看看这样安全不,会炸不? 连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3/2012030519475800001-1.shtml

  这是 变频切工频经验谈 帖子连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8/2012082021062400001-1.shtml

网友A:
放心吧。只要不是特厉害的爆炸,你身体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大的元件越来越防爆,爆炸只是他损坏为多,不会像原子弹一样。别怕了。好不

网友B:
建议水哥先申请套防爆工作服,然后再慢慢研究。。。。。。。。

网友C:
长知识了,看来以前做的都不对啊

是不是 软启动器 在输出端也得加个接触器啊?

网友D:
既然现在都这么用着了。还怕什么?

网友E:
炸个一两次怕什么?爱迪生炸了几千次,就炸成了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发明家,后来还成了超级大富翁........阿水,炸吧,炸吧,使劲地炸吧,看好你哦!!!

网友F:
一个大系统中单个变频器的爆炸几率很低很低,2个爆炸的几率没有。所以你先强力短路炸一个,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大系统中单个变频器的爆炸几率很低很低,2个爆炸的几率没有。所以你先强力短路炸一个,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既然现在都这么用着了。还怕什么?

在用了吗?正常吧?那就行了。

网友H:
既然上次接的时候用没有问题  那么发生爆炸的可能性应该会相对减少吧

网友I:
多想一想再动吧;呵呵!!!!

网友J:
会爆炸的,见过多了,不运行的时候也爆炸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建议水哥先申请套防爆工作服,然后再慢慢研究。。。。。。。。

我碰到过现场爆炸的你要小心了

网友L:
放心了,能做工变频转换的系统,功率都不算大,那样的变频器炸也不会太厉害,来个185KW以上的炸炸还有点动静

网友M:
这个爆炸也是有现象的,声音、电流、温度等,

阿水哥要是心里没底可以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N:
会爆炸,模块爆了,没有多大威力,伤不到人。 www.inwte.com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这个爆炸也是有现象的,声音、电流、温度等,阿水哥要是心里没底可以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环境会直接导致爆炸,灰尘 湿度  上时间停放  过载 错误设置

网友O:
没那么恐怖,只是响声大点而已

网友P:
水哥厉害鸟···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Q:
在那个贴也没看到你的电路图,发来看看可否?

网友R:
本人做实验时炸过2台,2.2kw的,2台都是模块爆了,就是爆炸声大了点别的没什么,一道光一股烟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本人做实验时炸过2台,2.2kw的,2台都是模块爆了,就是爆炸声大了点别的没什么,一道光一股烟就结束了。。

      有木有伤到人呀

网友R:
引用 网友S:
网友R 的回复内容: 本人做实验时炸过2台,2.2kw的,2台都是模块爆了,就是爆炸声大了点别的没什么,一道光一股烟就结束了。。       有木有伤到人呀

没关系的,只是挺吓人而已,爆炸的几率很小,我是自己焊接的模块估计是给弄短路了,一般变频器都有保护的。。再说了,了不起重伤,要死哪有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