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容补偿柜中串滤波电抗器和切换电容器接触器可以一起使用吗

楼主(2012-08-21):
低压电容补偿柜中串滤波电抗器和切换电容器接触器可以一起使用吗?

这个我看了很多资料都说可以

其实我真正想知道的是

如果把切换电容器接触器换成普通的接触器,这样可以吗?

有何利弊?

网友A:
不可以。

你去了解下电熔接触器的特性就明白了。

电容接触器是先抑制涌流,然后再透切。

楼主:
谢谢楼上!
电容串联用电抗器主要有两个作用:1、抑制合闸是的冲击涌流,由电路原理我们知道,
电容器没充电前电压为0V,且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所以电容器在投入瞬间理论上相当于短路,
当电网电压不过零时投入电容器会有很大的合闸涌流,
对电网和开关器件冲击很大;
而电抗器(即电感)正好相反,他当中的电流不能突变,
因合闸涌流的前锋很陡(即突变量很大),它要通过电抗器,
电抗器中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阻止其通过,所以串联电抗器后能有效的降低合闸涌流;
2、具有抑制一定频率谐波的功能,电容器与电抗器串联组成了一个LC串联电路,
他具有特定的固有频率f=1/(2TT(LC)^1/2);当外界频率等于他的固有频率时理论
上LC回路表现出零阻抗,通常低压串联电抗器常用有 4.5%、5%、5.5%、6%、12%等
几种,分别用来抑制5、4、3次谐波。
我的意思是电抗器本身都带抑制涌流的作用了,还需要用切换电容器接触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电容串联用电抗器主要有两个作用:1、抑制合闸是的冲击涌流,由电路原理我们知道,电容器没充电前电压为0V,且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电容器在投入瞬间理论上相当于短路,当电网电压不过零时投入电容器会有很大的合闸涌流,对电网和开关器件冲击很大;而电抗器(即电感)正好相反,他当中的电流不能突变,因合闸涌流的前锋很陡(即突变量很大),它要通过电抗器,电抗器中产生很高的反电动势阻止其通过,所以串联电抗器后能有效的降低合闸涌流;2、具有抑制一定频率谐波的功能,电容器与电抗器串联组成了一个LC串联电路,他具有特定的固有频率f=1/(2TT(LC)^1/2);当外界频率等于他的固有频率时理论上LC回路表现出零阻抗,通常低压串联电抗器常用有 4.5%、5%、5.5%、6%、12%等几种,分别用来抑制5、4、3次谐波。我的意思是电抗器本身都带抑制涌流的作用了,还需要用切换电容器接触器吗?

计算好是可以使用普通接触器的,但不建议这么使用。

网友B:
不用电容投切接触器是可以的,电容的充电电流被电抗器限制了,不会有很大的涌流。原来有的就没必要换下来,继续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电容投切接触器是可以的,电容的充电电流被电抗器限制了,不会有很大的涌流。原来有的就没必要换下来,继续用吧!

这个你们有过实际经验吗?我也是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不知道实际应用的时候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友B 的回复内容:不用电容投切接触器是可以的,电容的充电电流被电抗器限制了,不会有很大的涌流。原来有的就没必要换下来,继续用吧! 这个你们有过实际经验吗?我也是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不知道实际应用的时候是否有问题

怎么会有问题?在电容柜里增加电抗器后都不换接触器啊!运行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