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伺服运动控制中扮演什么角色?

楼主(2012-08-21):
1、伺服的结构原理可以简单概述为:

     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2、编码器检测反馈电机角位移、转速:

1)角位移以“360°÷脉冲/周数”为单位;

2)角速度以“脉冲数/秒×(360°÷脉冲/周)”为单位;

3、变频器即驱动器,接受PLC的执行指令,把工频交流电变成适合电机伺服要求的交流电源:

1)根据电机转速的需要输出交流电的频率f;

2)根据电机转速、转矩的需要输出交流电的电压;

4、PLC,输入操作指令,输出执行指令:

1)PLC的计数器输出执行指令,包括启动、停车、加速、减速、制动,它是伺服控制位置环的核心;

2)PLC的计数器一般为减法计数器,位移指令脉冲数就是这个计数器的设定数;

3)PLC的计数器输入的减脉冲计数,就是编码器检测的反馈角位移脉冲数;

4)举例说,位移指令脉冲1000,编码器检测反馈角位移脉冲由0-1000时,计数器输出由1000-0:

A、计数器输出=1000,为启动、加速;

B、900<计数器输出<100,恒速;

C、计数器输出≤100,为减速;

D、计数器输出=0,为停车;

5、PLC的计数器,构成伺服的位置环;

6、伺服驱动器即变频器,是速度环、电流环(力矩环)及相关参数的核心,速度环、电流环以频率调节器为调解器,速度环的反馈信号取之编码器;

楼主:
伺服系统与“PLC+位置开关”自动控制系统的区别:

1、PLC输出的都是开关指令;

2、“PLC+位置开关"PLC逻辑行只输出开、关指令,电机运行状态为 ”启动-运行-停止“;

3、伺服PLC计数器输出启动、加速、恒速、减速、停车指令,电机运行状态为“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楼主:
伺服控制系统位置控制精度:

1、“PLC+位置开关",停车前没有减速过程,所以停车准确性差,适合位置准确要求不高的场合;

2、伺服系统,停车前有减速,停车准确性提高;

楼主:
3、伺服系统,由于采用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位置指令比位置开关的开关指令要准确;

楼主:
4、但是电机接受指令,执行动作的角位移都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伺服与“PLC+位置开关"属于同一开关控制模式;

网友A:
刘老对伺服系统非常有研究哇!

网友B:
楼上大哥!你仔细看看书吧!

刘老什么叫:伺服PLC计数器???

网友C:
伺服系统的编码器反馈信号,其实根本就不进入plc,那么所谓的plc计数器在计数什么?比较什么?

1)PLC的计数器输出执行指令,包括启动、停车、加速、减速、制动,它是伺服控制位置环的核心;

这句话更是错误百出,反映了刘老头根本就不知道伺服系统的构成和工作过程.

楼主:
1、如果PLC输入的计数脉冲频率,大于或等与PLC的扫描频率,这样就会出现输入的计数脉冲被丢失的情况,造成计数结果错误;

2、所以,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要低于PLC的扫描频率;

3、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与电机的速度有关,与编码器的周脉冲数有关:

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脉冲数(解析度)/60

楼主:
4、例如电机转速1500转/分,编码器周脉冲数为10000,那么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为:

     1500×10000÷60=250KHZ

5、如果PLC的扫描频率是250KHZ,那么反馈脉冲就会丢失,造成计数失败;

楼主:
6、所以伺服电机的转速、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解析度)、与PLC的扫描频率之间存在相互约束的关系;

7、简单说,PLC的扫描频率、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一定时,电机的最高转速受到限制;

8、简单说,PLC的扫描频率一定,降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可以提高电机的最高转速;

楼主:
9、所以在计算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的时候,都必须在PLC指令脉冲额定工作频率的范围内,不能超出PLC的工作频率;

楼主:
10、需要提高电机的转速时,可以适当降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例如由10000减小到2500,电机的转速就可以提高到原来的4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如果PLC输入的计数脉冲频率,大于或等与PLC的扫描频率,这样就会出现输入的计数脉冲被丢失的情况,造成计数结果错误;2、所以,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要低于PLC的扫描频率;3、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与电机的速度有关,与编码器的周脉冲数有关: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脉冲数(解析度)/60

既然敢写出来,就别怕拍砖:

1.plc有高速计数输入点,对于这些输入是以中断的方式处理的.输入的频率高过plc扫描频率的100倍也不会丢失.

2.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根本就不会直接接到plc,最多接到特殊模块---高速技术模块,也是以中断方式处理的----而且这不是伺服的应用场合!所以反馈脉冲和plc扫描周期屁相关.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4、例如电机转速1500转/分,编码器周脉冲数为10000,那么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为:     1500×10000÷60=250KHZ5、如果PLC的扫描频率是250KHZ,那么反馈脉冲就会丢失,造成计数失败;内容的回复:

既然敢写出来,就别怕拍砖(2)
4--5.     0.004毫秒扫描周期的plc,你的是什么级别的产品?现在市场上的plc扫描周期都是几毫秒至几十毫秒....

楼主:
1、伺服方框图中,用红线圈定的就是PLC的计数器;

2、位移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减计数器的脉冲数设定值;

3、编码器反馈脉冲作为计数脉冲进入PLC输入点;

4、海量脉冲就是PLC减计数的结果,作为PLC输出各种指令的比较、设置的依据,由PLC输出点输出;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6、所以伺服电机的转速、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解析度)、与PLC的扫描频率之间存在相互约束的关系;7、简单说,PLC的扫描频率、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一定时,电机的最高转速受到限制;8、简单说,PLC的扫描频率一定,降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可以提高电机的最高转速;内容的回复:

既然敢写出来,就别怕拍砖(3)
电机的最高转速是由其本身的结构和工艺决定的,和plc,编码器何干?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10、需要提高电机的转速时,可以适当降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例如由10000减小到2500,电机的转速就可以提高到原来的4倍; 内容的回复:

既然敢写出来,就别怕拍砖(4)

那么定位的精度降低了多少倍你算过没有?

编码器的精度一直是限制国内伺服产业的瓶颈,想不到就这样被你解决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1、伺服方框图中,用红线圈定的就是PLC的计数器;2、位移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减计数器的脉冲数设定值;3、编码器反馈脉冲作为计数脉冲进入PLC输入点;4、海量脉冲就是PLC减计数的结果,作为PLC输出各种指令的比较、设置的依据,由PLC输出点输出;

既然敢写出来,就别怕拍砖(5)

1. 你一圈定,他就从伺服放大器里面挪动到plc里面了?

2. 你没看到指令脉冲的位置吗?

3.你在哪本书,哪个工程上见到过?请赐教!

4.又是新发明!

网友B:
对:刘志斌关于1、如果PLC输入的计数脉冲频率,大于或等与PLC的扫描频率,这样就会出现输入的计数脉冲被丢失的情况,造成计数结果错误;2、所以,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要低于PLC的扫描频率;3、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与电机的速度有关,与编码器的周脉冲数有关: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脉冲数(解析度)/60内容的回复:

编码器再快也是反应机械的速度而PLC是反应电信号的速度!这两个本来就不再一个数量级上!所以不存在您说的丢脉冲的现象!

网友B:
对:刘志斌关于4、例如电机转速1500转/分,编码器周脉冲数为10000,那么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为:     1500×10000÷60=250KHZ5、如果PLC的扫描频率是250KHZ,那么反馈脉冲就会丢失,造成计数失败;内容的回复:

250KHZ 0.004毫秒 请问那系列的PLC!请举例说出这个型号?

0.004毫秒,说扫描周期,少点!说指令执行时间吧 多点!

您这个公式做什么用,是判断转的角度,还记录圈数?

角度,一圈监测10000个脉冲足够了!周期足够而圈数更简单,一圈一个脉冲足够!

两个数字随便弄到一起有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刘老对伺服系统非常有研究哇!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哥们!拍马屁也找个有水平的拍!

楼主:
1、如果在伺服中,把PLC叫做控制器,那么变频器就是伺服的驱动器;

2、伺服中的位置环,以PLC计数器为核心,给定位置指令脉冲数为减计数器的基数,编码器反馈脉冲为减计数脉冲,计数器输出海量脉冲,作位置信号输出,产生启动、加速、减速、停车等执行指令;

3、伺服中的速度环、电流环(力矩环),就是变频器的速度环、电流环,分别以频率调节器建立速度闭环、电流闭环,其工作原理,与变频器工作原理一致;

楼主:
4、如伺服框图中红线圈的部分;

5、加、减速时间及相关参数设置,在变频器的驱动部分,图右上部分框图;

楼主:
6、所以伺服的结构原理可以简单概述为:

     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楼主:
7、在这种伺服控制中,编码器的作用仅仅是位置检测反馈和速度检测反馈:如下框图

楼主:
1、从伺服的框图可以看出,伺服的速度是由驱动器的速度环给定的,伺服的速度给定可以是用户任意给定的;

2、但是,伺服电机的转速n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的乘积,就是位置反馈脉冲的频率,也就是PLC减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频率,这个频率是有限的,超过这个有限频率,反馈脉冲就会丢失,计数器的输出不再是电机的实际角位移;

3、所以,用户不能任意给定伺服电机的速度;

楼主:
4、伺服说明书中的PLC指令脉冲的额定频率,就是上述的PLC减计数器的计数脉冲的上限频率,就是这个频率限制了伺服电机的运行速度;

5、举例说: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KHZ/10000

                                 =2.5转/秒

                                 =150转/分

楼主:
6、举例说: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0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0KHZ/10000

                                 =25转/秒

                                 =1500转/分

网友E:
刘工说的PLC是指伺服的cpu吧,如果是通常意义上的PLC,可编程控制器的话,有问题哦!老系统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会进plc,现在的控制系统,编码器反馈脉冲式是不会进plc的,一般直接进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驱动器做定位,常用的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用定位模块控制,另一种是有专门的 Motion cpu(也有叫 Driver PLC的)来控制。

楼主:
7、由于PLC减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限制,伺服电机的速度受到限制,伺服的实际速度不能超过上述的150转/分、1500转/分,超过了,反馈脉冲就会丢失,计数器的输出不再是电机的实际角位移;

楼主:
8、那么要伺服电机跑起来,有一个办法,就是缩小编码器周反馈脉冲,举例说:

1)将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10000缩小10倍,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是1000:;

2)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KHZ/1000

                                 =25转/秒

                                 =1500转/分

网友C:
对:刘志斌关于6、举例说: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0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0KHZ/10000                                 =25转/秒                                 =1500转/分内容的回复:

老刘,你这么辛苦的在做推导,半夜都不睡觉,一大早又来!还不利用这个时间去找本关于伺服的书看看?看一看,应该比这样闭门造车强吧.

楼主:
3)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0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0KHZ/1000

                                 =250转/秒

                                 =15000转/分

楼主:
9、上述计算出的伺服速度,是伺服的额定速度,不能超过这个速度,可以低于这个速度;

楼主:
10、上述,把编码器周反馈脉冲缩小10倍,这个“10倍”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子齿轮比”;

11、这样电子齿轮比的实际定义应该是: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电子齿轮比=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楼主:
12、电子齿轮比的这个定义才是本质的定义:

1)例如,

已知: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5KHZ,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10000,要求伺服电机速度是2.5转/秒;

求:  电子齿轮比=?

解: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2.5×10000/25000

                     =1

楼主:
2)例如,

已知: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25KHZ,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解析度)10000,要求伺服电机速度是25转/秒;

求:  电子齿轮比=?

解: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25×10000/25000

                     =10

楼主:
13、电子齿轮比的这个定义才是本质的定义,才真正揭示了电子齿轮比与伺服电机速度的关系,电子齿轮比与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关系;

楼主:
14、我们必须纠正“PLC发指令脉冲的概念”,我们用户只是设定了PLC减计数器的基数,这个基数就是我们要控制的角位移;

15、我们用户要设定伺服电机的速度、工件移动的速度,只能通过电子齿轮比的设定来实现!不能自己在“速度环”上去给定速度;

16、当我们根据工件移动速度、伺服电机的速度的需要,计算出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定了电子齿轮比,就等于我们给“速度环”给定了一个上限速度,就等于给变频器设定了一个上限频率;

楼主:
17、请记住: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18、说明:

1)伺服电机的速度单位是“转/秒”,如果你用“转/分”,要除以60秒;

2)PLC计数器额定频率,就是说明书中的PLC额定工作频率,单位HZ,如果是KHZ要乘以1000;

3)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工件移动的速度,计算出伺服电机的速度,

    伺服电机的速度=工件移动的速度/螺距 × 减速比

网友F:
虽然我是伺服的应用层,不算很深入,但是我看的出来,刘志斌也不懂!说的东西,逻辑上很多问题,让人看不下去!我想如果刘志斌做过伺服控制的项目的,也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如果刘志斌要站在开发底层的角度,那我想刘志斌在逻辑上会有更优秀的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是伺服的应用层,不算很深入,但是我看的出来,刘志斌也不懂!说的东西,逻辑上很多问题,让人看不下去!我想如果刘志斌做过伺服控制的项目的,也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如果刘志斌要站在开发底层的角度,那我想刘志斌在逻辑上会有更优秀的表达!

1、这是我的关于电子齿轮比的定义:“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2、你觉得逻辑上有什么问题?

3、你只要说出我发言中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我称你“师傅”!

楼主:
4、你只要说出我发言中一个逻辑上的问题,你的评价就“值千金”,我称你“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刘工说的PLC是指伺服的cpu吧,如果是通常意义上的PLC,可编程控制器的话,有问题哦!老系统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会进plc,现在的控制系统,编码器反馈脉冲式是不会进plc的,一般直接进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驱动器做定位,常用的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用定位模块控制,另一种是有专门的 Motion cpu(也有叫 Driver PLC的)来控制。

1、原理是一样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与位移指令脉冲的比较,就是个计数器;

2、把它说成PLC的计数器,原理上是一样的,伺服控制器、驱动器、编码器的组合,可以用“PLC+变频器+编码器”来概括;

3、如果伺服不用PLC,只是把PLC相关的部分、需要的部分分离出来,使得成本更低,更适合伺服的工作需要!
4、驱动也是一样,也一样将变频器的相关部分、需要的部分分离出来,使得成本更低,更适合伺服的工作需要!

5、我们不要将伺服神秘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装置,只是大家还不是真正了解它的本来面目,只能被动的使用它,总是存在很多疑惑;

楼主:
6、今天讲的电子齿轮比的概念,就很实用,揭示了本质的面目,解决了大家很多疑惑!

楼主:
7、当我们要提高伺服电机的速度时,不得不将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解析度)缩小,以适应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限制;

8、所以过度提高编码器解析度(周反馈脉冲),是没有用的,电子齿轮比就是缩小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刘工说的PLC是指伺服的cpu吧,如果是通常意义上的PLC,可编程控制器的话,有问题哦!老系统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会进plc,现在的控制系统,编码器反馈脉冲式是不会进plc的,一般直接进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驱动器做定位,常用的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用定位模块控制,另一种是有专门的 Motion cpu(也有叫 Driver PLC的)来控制。1、原理是一样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与位移指令脉冲的比较,就是个计数器;2、把它说成PLC的计数器,原理上是一样的,伺服控制器、驱动器、编码器的组合,可以用“PLC+变频器+编码器”来概括;3、如果伺服不用PLC,只是把PLC相关的部分、需要的部分分离出来,使得成本更低,更适合伺服的工作需要!4、驱动也是一样,也一样将变频器的相关部分、需要的部分分离出来,使得成本更低,更适合伺服的工作需要!5、我们不要将伺服神秘化,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装置,只是大家还不是真正了解它的本来面目,只能被动的使用它,总是存在很多疑惑;

1.也许叫它比较器更合适.

2.plc的计数器有严格的定义.其序号,计数范围,计数频率都有各自特点.这样提法,让人容易混淆吧.

网友G:
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H:
刘志斌还真执着,不知所云,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和PLC计数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怎么老裹在一起,晕!

网友B:
刘老,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了!

PLC和伺服没什么关系!是您老硬把他们扯到一起的!

请您不要在毒害,那些还在登陆工控网的正在学习的小朋友们了!

我谢谢您了!

网友I:
老劉 什麼是伺服 簡單的定義 就是"帶有訊號回饋的電機"

所以 異步交流電機 步進電機 ---- 不管他們搭配 編碼器 旋變 光學尺 所構成的系統 都可廣義 說是伺服

PLC 你只能歸類在控制器

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你可以這樣叫" 電控系統"

你想要在這專業領域 拜託你 把專業術語搞清楚 PLC是甚麼 你可能都搞不清楚 更不要把驅動器說成上位中心控制器 變頻器 更不是驅動器

12樓所寫的 又是錯的離譜 一般小慣量的伺服額定速度3000rpm 最高 4000 按照你的說法 那額定12000RPM 就可搞出來 這就不只千金 萬金 都不止 只可惜都是----

网友I:
至今有8個網友 回帖 七個反對 一個讚同 難道 大家都跟你有仇 好好想想

网友J:
PLC用来做运动控制有些勉为其难了吧!简单的控制还可以,稍微复杂一点的目前还是力不从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 什麼是伺服 簡單的定義 就是"帶有訊號回饋的電機"所以 異步交流電機 步進電機 ---- 不管他們搭配 編碼器 旋變 光學尺 所構成的系統 都可廣義 說是伺服PLC 你只能歸類在控制器 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你可以這樣叫" 電控系統"你想要在這專業領域 拜託你 把專業術語搞清楚 ……

1、在大陆的自动化教材中,把角位移的定量控制叫伺服控制,伺服控制是一个大概念;

2、例如伺服电机,就包括步进电机、脉冲电机等;

3、伺服电机的电流,是信号电流,它是电机定量位移的根本;

4、但是在工控网上,和你辩论,你们的概念是步进和伺服,只得跟着你们转,你今天的观点我很赞同,关于什么是伺服,我也有个帖子,你可以去看看!

http://bbs***/archive.aspx?ID=316597中华工控网论坛,运动控制

什么是伺服电动机?
引用 楼主:

楼主:
什么是伺服电动机?

引用 楼主:

运动控制中,用伺服电机作为控制的最终执行部件,那么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什么不同?

我来说:

1、普通电机是接在电源上的;
2、伺服电机是接在信号源上的;

1、普通电机的电流,只代表能量;
2、伺服电机的电流即是能量更是信号,

1、普通电机的控制靠开关,开、关只意味着电路接通或者断开,转子在什么位置,不知道;
2、伺服电机的控制不是开关,有信号就动作,无信号就停着,停在什么位置,在什么位置启动,都是确定的;

3、伺服电机是一个信号源的功放输出级的负载,就好像功放的喇叭;
4、所以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差别首先是作用、功用或功能上的差别,然后才是结构上的千变万化!

1、普通电机,电源、负载是它自主转动的条件;
2、而伺服电机,信号源、负载是它被动转动的依据,哪怕是半分毫也不能自主;
3、所以伺服电机是“听话”的“好电机”,就像听话的好孩子,一点不俏皮!

4、伺服电机是控制电机,而普通电机是拖动电机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樓所寫的 又是錯的離譜 一般小慣量的伺服額定速度3000rpm 最高 4000 按照你的說法 那額定12000RPM 就可搞出來 這就不只千金 萬金 都不止 只可惜都是----

1、34楼是个计算举例,讲的是计算方法,、概念、和关系!

2、你读的很仔细,你说说我的计算方法、概念、关系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至今有8個網友 回帖 七個反對 一個讚同 難道 大家都跟你有仇 好好想想

1、辩论,就要有论点、论据;

2、辩论不是举手表决,不能看七个反对;

3、关于“电子齿轮”的说法,可不是书上的,也不是你们谁说的,只是我一个人说的;

4、你也认为不对?

网友I:
你寫的電子齒輪我不會上去看 你觀念本身就不對 有怎寫出對的說法

 高解析度之編碼器 不在追求系統的精度 而在追求運動控制的平順度 當你搞清楚這句話 我在去拜讀你的大作

你治學的態度相當不嚴謹 經常 "導果為因" 上述電子齒輪也是 在伺服電機的轉速也是 先去查察 什麼是反電動式 搞清楚了 你就知道你錯了

技術的東西 不是靠辯論 都是靠動手做出來的 對錯之間 只要你是在這圈子的人 多數都可判定 這就是專業 你連基本的專業術語都搞不清楚 請你學著尊重我們的專業

网友I:
任何電器產品都有期工作頻率 會受制你選用的零件 但理論上他總是個K值

頻寬(KHz)=電氣脈衝數X 電機轉速 X 1/60 X 1/1000 這個K值是固定 呵呵 你終究是圈外的人

 要提速 降低編碼器的解析度 還是需受限於電機最高轉速

電機最高轉速受限於能克服其轉動 之最大反電動勢 這裡才是你這電源板主的專業

网友E:
刘工,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plc计数器了,plc在我们一般人的眼里,就是可编程控制器。刘工说的这些话里,用计数器或者比较器,甚至是cpu计数器什么的代替plc计数器这个说法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当然,有些只是理论上是对的,实际上还会有其他的制约因素,比如说电机转速4倍的问题。刘工自己也清楚,所以说“34楼是个计算举例,讲的是计算方法,、概念、和关系!”,后面看贴的朋友注意一下,别钻牛角尖了哈。

总之,除个别用词不当外,基本同意刘工的看法。

网友E: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 请教刘工,电子齿轮比应该是一个范围吧,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计算出来的是最大值?怎么确定电子齿轮比的最大值、最小值?电子齿轮比取什么值比较合适(可以假定一个系统来分析)?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PLC 你只能歸類在控制器 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你可以這樣叫" 電控系統"你想要在這專業領域 拜託你 把專業術語搞清楚 ……

1、“PLC 你只能歸類在控制器”,同意你的这个说法;

2、“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你可以這樣叫‘電控系統‘”,这就是你说的伺服,你不叫他“伺服”了,我非常同意!

3、说他不是伺服,因为它实际是普通电机的开关控制和变频控制!

4、这个话如果是我说的,你可能会骂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治學的態度相當不嚴謹 經常 "導果為因" 上述電子齒輪也是 在伺服電機的轉速也是 先去查察 什麼是反電動式 搞清楚了 你就知道你錯了 ……

1、“在伺服電機的轉速也是 先去查察 什麼是反電動式 搞清楚了 你就知道你錯了”,我知道你是想说、或者你的意思是,电机的电势平衡方程式:U≈E=CΦn,电压决定电机的转速;

2、从变频器的角度看,电机的转速只受额定转速的限制,就是说是电机发热的问题,只要在额定转速以下,就是安全的;

3、那么伺服电机的转速怎么与电子齿轮混在一起了?

楼主:
4、这就是我说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不能超过计数器的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5、由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决定于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与伺服电机转速的乘积,这样伺服电机的速度不仅受额定转速的限制,而且受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限制;

楼主:
6、这样就出现了电子齿轮的概念,出现了电子齿轮决定电机转速大小的问题,你说我"導果為因" ,你错了吧?

楼主:
7、综上所述,伺服电机的速度:

1)决定伺服的电压(及频率);

2)决定私服的额定转速;

3)决定反馈脉冲频率的上限,即电子齿轮的大小限制;

楼主:
8、我的上述说法,你觉得新颖吗?你去问问你的老师,就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楼主:
9、“笨鳥慢飛”今天把“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你可以這樣叫‘電控系統‘”,不承认它是他说的伺服了,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10、但是,只要涉及电子齿轮的问题,就说明他的原理和组成就是“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只有这个原理和组成才有电子齿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刘工,电子齿轮比应该是一个范围吧,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计算出来的是最大值?怎么确定电子齿轮比的最大值、最小值?电子齿轮比取什么值比较合适(可以假定一个系统来分析)?依据是什么?

1、对于一个确定的伺服,伺服电机为额定转速时的电子齿轮值,就应该是电子齿轮的上限;

2、那么电子齿轮有没有下限?

楼主:
3、当电子齿轮是1时,说明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与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相等;减计数器能正常计数;

4、当电子齿轮是小于1时,说明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小于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减计数器能正常计数,只是电机的速度更低;

5、只要电机的速度低,是允许的,那么电子齿轮比就没有下线;

6、只要电机的速度低于某值是,是不允许的,那么对应的电子齿轮就是下限!

楼主:
7、一般可以认为电子齿轮的上限就是电机速度为额定速度时的值;

楼主:
8、如果编码器的解析度小,伺服电机额定转速时,或者2倍的额定转速时,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都不会超过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也就是说电子齿轮比始终小于等于1,电子齿轮比就失去意义;

网友B:
刘大师,成天的这几个问题,车轱辘似的来回转!你不嫌无聊呀!

楼主:
9、电子齿轮比始终小于等于1,电子齿轮比就失去意义,其物理意义就是说,伺服电机只受额定转速的约束,你可以在额定转速下任意给定伺服电机的速度,不用考虑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
10、电子齿轮比始终小于等于1,电子齿轮比就失去意义,其物理意义就是说,伺服电机只受额定转速的约束,你可以在额定转速下任意给定伺服电机的速度,不用考虑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就是说,不再有电子齿轮的计算问题;

网友B:
对:刘志斌关于10、电子齿轮比始终小于等于1,电子齿轮比就失去意义,其物理意义就是说,伺服电机只受额定转速的约束,你可以在额定转速下任意给定伺服电机的速度,不用考虑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就是说,不再有电子齿轮的计算问题; 内容的回复:

晕到.................................

什么叫在额定转速下,任意给伺服电机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4、这就是我说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不能超过计数器的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5、由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决定于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与伺服电机转速的乘积,这样伺服电机的速度不仅受额定转速的限制,而且受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限制;

这上面的第5点,我从来就没见到过这样的提法.佩服ing

网友I:
老劉 能否告訴我 126V/1000 RPM 是甚麼

网友I:
老劉 再問

編碼器的A B Z 是做甚麼用 那U V W 又是做甚麼 有何區別

网友I:
三問 什麼是廣義伺服

       什麼是狹義伺服

        伺服電機的特色為何

网友I:
我選用200KHZ PLC 選用17位的伺服 利用電子齒輪比 讓他輸出1024脈衝/轉 請問我這伺服電機最高轉速是多少(同步電機 非異步電機)

网友I:
老劉 敢不敢跟我打個賭 82樓提的問題 根據你的學理 答出正確答案  我笨鳥慢飛 從此退出工控網 若你答錯 只要跟大家道個歉就夠了

网友I:
修改 引用 回复 举报 评分
笨鳥慢飛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2-08-24 15:27:26 82楼
我選用200KHZ PLC 選用17位的伺服 利用電子齒輪比 讓他輸出1024脈衝/轉 請問我這伺服電機最高轉速是多少(同步電機 非異步電機)

複製存證 免得被你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劉 敢不敢跟我打個賭 82樓提的問題 根據你的學理 答出正確答案 我笨鳥慢飛 從此退出工控網 若你答錯 只要跟大家道個歉就夠了

1、你已经给我出过好多题目,答完后就没有你的评判;

2、你不用离开工控网,工控网还是希望你留在这里,我也一样希望你留在这里;

3、只是回答后你能给个错还是对的评判;

楼主:
4、先回答你的一个疑问:我34楼的一个计算如下

3)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0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0KHZ/1000

                                 =250转/秒

                                 =15000转/分

网友I:
你不要用狡辯的技巧 去轉移話題 我現在以最實際的題目 來看答案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一拍兩瞪眼 簡單

讓網友來投票

楼主:
1)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0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时, 伺服电机的速度15000转/分,这时的电子齿轮=1;

2)那么这个伺服在工作时,电机的速度真的就是15000转/分吗?

3)我上面说过,决定电机实际运行速度有三个条件:

A、受电压、频率的限制

B、电机额定速度的限制

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的限制

网友I:
4、先回答你的一个疑问:我34楼的一个计算如下

3)当PLC的指令脉冲额定频率是250KHZ时,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是1000时:

∵ 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

∴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50KHZ/1000

=250转/秒

=15000转/分

------------------------------------

這是你的正確答案嗎 (沒關係 就按你的條件) 我可以讓你考慮到明天 可以讓你到處求助

楼主:
4)电子齿轮=1,计算出电机的速度是15000转/分,它告诉我们伺服电机的速度15000转/分时,也不会出现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过载的问题;

5)那么我们看电机的额定转速,这个电机的名牌额定转速是3000转/分;

6)那我们再看伺服提供的电压,因为是变频器,输入是380V工频交流电压,额定频率是50HZ;

7)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个伺服电机的速度,最大是额定速度3000转/分;

楼主:
5、我的这个问题,和你82楼出的题目实质是一样的,但是你82楼的条件不具备,答案不是唯一能确定的;

楼主:
6、你的题目如下:
我選用200KHZ PLC 選用17位的伺服 利用電子齒輪比 讓他輸出1024脈衝/轉 請問我這伺服電機最高轉速是多少(同步電機 非異步電機)
1)你问 “請問我這伺服電機最高轉速是多少(同步電機 非異步電機) ”?
2)可是你没有告诉我这个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
3)你没有告诉我伺服电机的电压、频率:
4)我只能计算出电子齿轮比=1时的伺服电机允许的最高转速如下:
 伺服电机的速度=PLC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脉冲数

=200KHZ/1024

≈200转/秒

=12000转/分

楼主:
    5)12000转/分说明,这个伺服电机的速度即使达到12000转/分,也不会出现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过载的问题;

楼主:
     6)我只可以回答你,这个伺服电机的最高转速就是他的额定转速

楼主:
1、请笨鳥慢飛 给个评判!?

2、希望你不要走,你走了没你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

网友I:
就算他額定3000RPM

我問的是最高轉速

网友I:
5)12000转/分说明,这个伺服电机的速度即使达到12000转/分,也不会出现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过载的问题;

這是你的正確答案 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I:
5)12000转/分说明,这个伺服电机的速度即使达到12000转/分,也不会出现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过载的问题; 這是你的正確答案 是嗎

 6)我只可以回答你,这个伺服电机的最高转速就是他的额定转速

楼主:
笨鳥慢飛 ,你给个评判!打赌的话是玩儿,别当真!

网友I:
老劉 能否告訴我 126V/1000 RPM 是甚麼

 這個就是反電動勢 他的定義 告訴你要讓伺服電機跑1000RPM(轉/分) 需要提供126V的電壓 若要跑到3000轉 就得提供378V的電壓(由驅動器提供)

所以最高轉速呢 由兩方共同參考來決定 1 伺服電機廠的電機結構 規格下所定出最高轉速 另一就是看驅動器將外部電壓 能放大多大的電壓來驅動電機   此最大之電壓值/反電動勢 X 1000 就是此伺服之最高轉速

我接觸過驅動器(歐洲)三相220V 可放大至310V 輸出 至於380V 能放大多少 我不知道

此兩者比較選其低者 就是此題最高轉速

网友I:
我都給你暗示 你真是老眼昏花 還給你加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劉 能否告訴我 126V/1000 RPM 是甚麼 這個就是反電動勢 他的定義 告訴你要讓伺服電機跑1000RPM(轉/分) 需要提供126V的電壓 若要跑到3000轉 就得提供378V的電壓(由驅動器提供)所以最高轉速呢 由兩方共同參考來決定 ……

1、电机的转速决定电压、频率;

2、 对于出厂的电机,你给额定电压,它有额定转速;

3、对于出厂的电机,你能把电压随便提高到额定电压的几倍吗?

楼主:
4、你要问电机的速度是多少?那答案 就是有多大电压转速就多大,转速由你给定,但是电压、转速不能超过额定值;

网友B:
它们两个没有必然的联系,编码器随着技术发展,精度会越来越高;伺服电机做的精度也会越来越高。

但是电子齿轮比不是专门为解决PLC输出频率低与伺服电机转速频率高而设计的!

PLC是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PC也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一样,所以没有必要受老刘头影响一扯到伺服就谈到PLC!

确实是,想通过PLC输出的脉冲频率控制伺服电机,是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但是伺服驱动器输了提供脉冲控制外,还有别的方式例如RS232或者RS485,模拟量输入,没有齿轮比一样可是实现!需要833.333KHz,直接232送过去就行了!你伺服需要多大频率,PLC都能给多大的!

当然,有了齿轮比,也没有坏处!就是多了一种选择,我在现场的时候,不匹配多数还是调的齿轮比!

还有一点,关于PLC输出频率脉冲,说明书上写的最高,都是理想状态,说是提供2个或者4个200KHZ 高速频率输出,实际没有,尤其当同时带2个或者更多的高速脉冲输出的时候,最高频率缩水很厉害!当然要是只是需要一个高速脉冲,我就没有必要非要买个PLC了!

PLC多数还是它的控制逻辑和稳定!脉冲输出不是它的特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劉 能否告訴我 126V/1000 RPM 是甚麼 這個就是反電動勢 他的定義 告訴你要讓伺服電機跑1000RPM(轉/分) 需要提供126V的電壓 若要跑到3000轉 就得提供378V的電壓……

1、电机学有两大理论,一个就是电势平衡理论,其方程式就是U=E=Ceφn;

2、电机学有两大理论,一个就是磁势平衡理论,其方程式就是N1I1=N2I2;

楼主:
3、“126V/1000 RPM 是甚麼 這個就是反電動勢 ”,错误,反电动势是E=Ceφn;

4、因为电机端电压U与反电势平衡,即U=E;

5、这样得出126V/1000 RPM ,126V/1000 RPM =电机常数Ce×电机主磁极磁通φ;

6、笨鳥慢飛你不是爱提谁是大班谁是小班,上边说的就是证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网友I 的回复内容:老劉 能否告訴我 126V/1000 RPM 是甚麼 這個就是反電動勢 他的定義 告訴你要讓伺服電機跑1000RPM(轉/分) 需要提供126V的電壓 若要跑到3000轉 就得提供378V的電壓……1、电机学有两大理论,一个就是电势平衡理论,其方程式就是U=E=Ceφn;2、电机学有两大理论,一个就是磁势平衡理论,其方程式就是N1I1=N2I2;

作为电机学的老师!涡流损耗和磁质损耗不应该丢吧??公式也是有条件!

电机学两个理论是谁提出来的,您能告诉我吗??

楼主:
6、笨鳥慢飛你不是爱提谁是大班谁是小班,上边说的就是证据!

网友I:
电机的转速决定电压、频率; 電機怎麼轉動 從你鼻孔接兩根電源線 就可以跑了嗎 怎麼老是"轉果為因" 伺服技術的門檻就是驅動器 你老是忘了他的存在 還是真的不知他的存在 那你還跟別人談甚麼伺服 談怎麼控制精度

什麼是額定 什麼是最高 以日方的說法 電機以額定轉速在可24小時連續運轉 不會超出其負載 最高轉速僅可運轉0.5個小時 必須停下休息(散熱) 連這基本常識都沒有 你還敢跟我打賭

伺服電機所需要轉速的電壓 是由其反電動勢來決定"我接觸過驅動器(歐洲)三相220V 可放大至310V 輸出" 這就是其最大的電壓 是跟驅動有關 哎 又跟前面說法又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的转速决定电压、频率; 電機怎麼轉動 從你鼻孔接兩根電源線 就可以跑了嗎 怎麼老是"轉果為因" 伺服技術的門檻就是驅動器 你老是忘了他的存在 ……

1、电机的转速决定电压、频率,与这个电压、频率是谁给的买有关系;

2、谁给的都是电压、频率决定转数!是你不知因果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麼是額定 什麼是最高 以日方的說法 電機以額定轉速在可24小時連續運轉 不會超出其負載 最高轉速僅可運轉0.5個小時 必須停下休息(散熱) ……

1、“最高轉速僅可運轉0.5個小時 必須停下休息(散熱) ”,那最高转数也是按额定运行的数据推算的,也不是想多高就加多电压;

2、所谓额定就是长期稳定、安全运行时的参数,叫做“额定”状态参数;

3、所有电器都有个短时工作制允许的参数,这些参数要明确指出短时工作制的时间关系;

楼主:
4、如果没有说明,所有电器的参数均默认为额定参数,这才是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連這基本常識都沒有 你還敢跟我打賭……

1、是你要跟我打赌,我知道你会输的,才不和你打赌;

2、你提的问题,连已知条件都不够,你想你能提个什么有水平的问题?!

3、短时工作制要说明、说清楚,不能不说,叫别人猜;

网友I:
怎麼不把打賭的內容 重新發帖 由網友來投票 多數認同你 我退出 不要用無賴狡辯 那不會有結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麼不把打賭的內容 重新發帖 由網友來投票 多數認同你 我退出 不要用無賴狡辯 那不會有結論

输了还这样嘴硬,真是个無賴之徒!

网友L:
真正又学习了,伺服系统经验不多,不断精进中。

网友I:
趕快去發帖 請大家來做評判 你是發帖大戶 這便宜讓你佔 不要罵人 小心被殺帖

网友M:
请问各位,变频器有带编码器的吗?多变频器台的话,可以不要plc用同步器吗?

网友M:
请问各位,变频器有带编码器输入的吗?多变频器台的话,可以不要plc用同步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趕快去發帖 請大家來做評判 你是發帖大戶 這便宜讓你佔 不要罵人 小心被殺帖

1、第一条,你的题有错误,缺少两个条件:

1)电机的额定转速;

2)电机的额定电压;

2、第二条,经提示后,只补充了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分;

3、按补充条件,答案是额定转速;

4、你认为是对还是错?

5、要谁投什么票?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先公布一下!大家看看!

网友N:
给你们绕的头晕晕!能不能给点肯定的东东啊!

网友I:
我在等 有誰告訴我三相380的驅動器的輸出電壓是多少 呵呵 有這答案你就糗大 先前被你搞昏了 忘了這個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在等 有誰告訴我三相380的驅動器的輸出電壓是多少 呵呵 有這答案你就糗大 先前被你搞昏了 忘了這個 呵呵

1、“三相380的驅動器的輸出電壓是多少”?

2、是三相380v的驱动电压瞬时值由0-530V;

3、“昏了 忘了這個”还给别人出题目?

网友I:
530/126X1000=4206rpm

楼主:
引用 网友I:
530/126X1000=4206rpm

1、你真的是一个技工学校毕业的,530V是个瞬时值,不是驱动器输出的平均值;

2、平均值可以是10V,也可以是100V,到底是多少,你问你自己吧!

楼主:
1、伺服运动期间PLC发脉冲,发给了谁?
2、PLC发脉冲的说法本是错误的,上位机只输入指令脉冲数,这个指令脉冲数就是减计数器的基数,而且在运动控制前输入,伺服运动期间,只有转子上的编码器在发反馈脉冲;
3、既然PLC不发脉冲,PLC发脉冲数的频率的意义是什么?只能是PLC计数器对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脉冲的频率,而且是额定频率;

4、这样,伺服运动期间,编码器不断发出反馈脉冲,PLC的计数器不断对来至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进行计数,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PLC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相等,PLC减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是个额定频率,是个上限频率!

5、这才是它的真正的物理意义。

楼主:
6、如果: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 = PLC发的额定脉冲频率×10 ;

7、PLC发的额定脉冲频率=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10=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10;

8、由于PLC计数器减计数额定脉冲频率是一个定值,不能逾越,所以要么伺服速度缩小10倍,要么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10倍;

网友B:
刘老师,麻烦把ABB软启动型号说明书告知大家!

那边一堆人等着看ABB说明书上写的软启动是全压启动呢!

麻烦您能明确回答!要是见过就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顺便也学习学习,不至于以后在探讨软启动的时候,被别人说没见过市面!

要是您没见过,就直接告诉我们,也省的我们苦等了!

楼主:
总结一下:

1、运动前用户输入的位移指令脉冲数,它乘以脉冲当量就是距離(脈衝數 X 脈衝當量),就是PLC的计数器的基数

2、PLC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额定(最高)频率,例如笨鳥慢飛说的“选200KHZPLC”中的200KHZ,如果在额定情况下计数,200KHZ=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单位转/秒)

3、编码器解析度,或者叫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

4、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

5、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

6、笨鳥慢飛 不承认有减计数这个过程;

7、如果没有减计数的过程,就没有加速、匀速、减速命令信号产生的依据;

8、就只剩下启动、停车命令,变成 “位移开关+PLC”控制模式了;

9、因为减计数的输出数的大小,是产生加速、匀速、减速命令的依据!

楼主:
1、关于“笨鳥慢飛”说的脉冲当量的问题;

2、用户根据加工精度的要求,用户首先自主确定一个“脉冲对应于加工位移的多少”,即脉冲当量;

3、用户根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用户再自主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

4、用户依据自己确定的脉冲当量、工件移动的速度,对系统分析,如丝杠螺距、减速比等,用户计算出需要的电机转速;

5、然后才根据电机转速、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并设定电子齿轮比;

6、设定电子齿轮比,伺服就会按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确定出用户需要的伺服电机速度;

7、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 PLC计数器脉冲计数额定频率!

8、用户确定电机速度后,根据 “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得到反馈脉冲的频率;

9、再根据计算出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的比,得到电子齿轮比,目的是,要让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等于或小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保证伺服控制不失败!

10、电子齿轮比=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编码器的解析度/ PLC计数器计数脉冲的额定频率

11、用户本该根据自己的工艺要求,自主直接在速度环上设置电机速度就可以了;

12、之所以要通过电子齿轮比设定电机速度的缘由,就是伺服工作时,计数器的计数功能要正确,否则伺服控制会失败;

13、简单说就是,用户自主决定的电机速度,不能使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大于PLC计数器计数脉冲额定频率!

14、这就是电子齿轮的物理意义!别的什么都不是!

网友I:
 我再次重申 不要亂栽贓 关于“笨鳥慢飛”说的脉冲当量的问题; 本人在此沒有任何問題

多了個計數器 對主樓標題意義不大

加減速要是好搞 就不會有運動控制出現

你的結論也下的太早 那工控網的求助帖都可收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虽然我是伺服的应用层,不算很深入,但是我看的出来,刘志斌也不懂!说的东西,逻辑上很多问题,让人看不下去!我想如果刘志斌做过伺服控制的项目的,也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如果刘志斌要站在开发底层的角度,那我想刘志斌在逻辑上会有更优秀的表达! 1、这是我的关于电子齿轮比的定义:“电子齿轮比=(伺服电机的速度×编码器周反馈脉冲)/PLC计数器额定频率”;2、你觉得逻辑上有什么问题?3、你只要说出我发言中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我称你“师傅”!

竟然刘老师要叫我声师傅,我也不好意思了,其实术业有专攻,我也叫他老师,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是应用层工程师,专业于小型PLC,略懂圆弧插补,直线插补轨迹运动,我是伺服的应用层,对于刘老师“PLC在伺服运动控制中扮演什么角色”,觉得一沓糊涂的有以下这些内容:

1、伺服的结构原理可以简单概述为:

     PLC+变频器+编码器+交流电机

3、变频器即驱动器,接受PLC的执行指令,把工频交流电变成适合电机伺服要求的交流电源:

4、PLC,输入操作指令,输出执行指令:

1)PLC的计数器输出执行指令,包括启动、停车、加速、减速、制动,它是伺服控制位置环的核心;

2)PLC的计数器一般为减法计数器,位移指令脉冲数就是这个计数器的设定数;

3)PLC的计数器输入的减脉冲计数,就是编码器检测的反馈角位移脉冲数;

4)举例说,位移指令脉冲1000,编码器检测反馈角位移脉冲由0-1000时,计数器输出由1000-0:

A、计数器输出=1000,为启动、加速;

B、900<计数器输出<100,恒速;

C、计数器输出≤100,为减速;

D、计数器输出=0,为停车;

5、PLC的计数器,构成伺服的位置环

整个文章,我认为会影响很多应用层新手,这篇文章应该拿删了。尤其这句“伺服驱动器即变频器”

网友O:
争论很精彩,很精彩。取其精华。老师们辛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虽然我是伺服的应用层,不算很深入,但是我看的出来,刘志斌也不懂!说的东西,逻辑上很多问题,让人看不下去!我想如果刘志斌做过伺服控制的项目的,也许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如果刘志斌要站在开发底层的角度,那我想刘志斌在逻辑上会有更优秀的表达



老劉 專業是要靠實做 不是靠推理 只要是專業人士 很容易看出你寫的邏輯性是否合理 而你寫的經常與我們實做的經驗法則相違背

你說高解析度伺服的目的 我講了一百次 講這麼多 我觀點始終一致 但你經常在變 你經常假借我名義 正是你心虛的表現

网友P:
变频器能代替伺服控制器?楼主把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还没弄清楚。

网友P:
关于伺服方面的,大家还是请教伺服论坛的波恩版主吧。这个帖子我只看了前面几条,后面的就没看,楼主先给出了一个不是完整的定义,大家却围着这个而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尤其这句“伺服驱动器即变频器”

1、伺服比“PLC+变频器+编码器+永磁交流同步电机”这个组合在软件上有一些差别;

2、例如伺服电机速度的设定,不是用户自己在速度环上设定的,而是用户通过用电子齿轮比的设定,靠相关软件设定的!

3、但主要控制方式还是对的,例如伺服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等和变频器没有差别,而且在电路上的结构组成基本一样;

4、要说完全一样,也不对,变频器和变频器也不一样,伺服跟伺服也不一样,之所以这样说能给大家一个极易理解伺服的一个快速概念!

楼主:
5、希望你能详细表述一下自己的意见吗?

楼主:
6、伺服比“PLC+变频器+编码器+永磁交流同步电机”这个组合在软件上有一些差别,例如当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在2500以下,这个组合是好的;

7、如果这个组合的编码器要用编码器输出脉冲10000,即高解析度编码器时,就存在电子齿轮比的问题,说明白一点就是在电机速度高时,会出现反馈脉冲频率超过计数器额定计数频率的问题,出现计数失败、伺服控制失败的问题;

楼主:
8、大家看到了,高解析度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计数器都计不了了,电机的启、停能准确在指定位置启动和停车吗?

楼主:
9、“PLC+变频器+编码器+永磁交流同步电机”这个组合,如当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在2500以下,这个组合是好的,脉冲当量=电机旋转一周工件的位移量/编码器周反馈脉冲;

楼主:
10、有电子齿轮比设置的高解析度的伺服,脉冲当量=电机旋转一周工件的位移量/周指令脉冲数;

11、因为有电子齿轮比设置时,编码器周反馈脉冲与周指令脉冲数不一定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变频器能代替伺服控制器?楼主把变频器和伺服控制器还没弄清楚。

1、“電機的運動過程…所謂的梯形加速曲線圖”,就可以有变频器产生,用户只要在变频器上设置加、减速时间,设置运动的速度,就和已完成梯形加、减速曲线图;

2、PLC相当于控制器,变频器相当于驱动器,切合实际!

网友I:
1、“電機的運動過程…所謂的梯形加速曲線圖”,就可以有变频器产生,用户只要在变频器上设置加、减速时间,设置运动的速度,就和已完成梯形加、减速曲线图;

-------------------------------------------------

老劉 你也太無恥 又再偷竊我的說法 並且轉移解釋 可惜你還是不懂 才會張冠李戴

你這事後諸葛亮 寫越多錯月多 你要圓的謊 將說不完

网友I:
10、用户只要根据自己对电机速度的要求,计算出电子齿轮比,并设置电子齿轮比,就是了;

哎 這個積分比較難賺

老劉電機的運動過程是否有產生 所謂的梯形加速曲線圖 那這過程的速度 都是靠電子齒輪來做的嗎 那我每次要改速度 是否就要改電子齒輪的參數 你去問一下 寶馬它是否同意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劉 你也太無恥 又再偷竊我的說法 並且轉移解釋 可惜你還是不懂 才會張冠李戴……

1、“梯形加速曲線圖”,用语言表述就是“起动-加速-恒速-减速-停车”;

2、它说的是伺服运动控制的基本原理;

3、它也说明伺服的结构组成是“PLC+变频器+编码器+伺服交流同步电机”;

4、“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两个脚,就是PLC的计数器输出为“指令脉冲”、“0脉冲”的两个时刻!

楼主:
5、在所谓“廠家推出高解析度伺服”中,电子齿轮给定的伺服电机速度就是“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上底速度!

网友I:
怎麼不再提電子齒輪 那你承認所講的都是騙人的嗎

2、例如伺服电机速度的设定,不是用户自己在速度环上设定的,而是用户通过用电子齿轮比的设定,靠相关软件设定的!

怎麼才寫了三天 馬上就把它翻掉

現在又要拿我寫的開始重新騙人

楼主:
笨鳥慢飛的“梯形加速曲線圖”说明主楼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4、PLC,输入操作指令,输出执行指令:

1)PLC的计数器输出执行指令,包括启动、停车、加速、减速、制动,它是伺服控制位置环的核心;

2)PLC的计数器一般为减法计数器,位移指令脉冲数就是这个计数器的设定数;

3)PLC的计数器输入的减脉冲计数,就是编码器检测的反馈角位移脉冲数;

4)举例说,位移指令脉冲1000,编码器检测反馈角位移脉冲由0-1000时,计数器输出由1000-0:

A、计数器输出=1000,为启动、加速;

B、900<计数器输出<100,恒速;

C、计数器输出≤100,为减速;

D、计数器输出=0,为停车;

5、PLC的计数器,构成伺服的位置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麼不再提電子齒輪 那你承認所講的都是騙人的嗎 2、例如伺服电机速度的设定,不是用户自己在速度环上设定的,而是用户通过用电子齿轮比的设定,靠相关软件设定的!怎麼才寫了三天 馬上就把它翻掉現在又要拿我寫的開始重新騙人

1、“梯形加速曲線圖”,用语言表述就是“起动-加速-恒速-减速-停车”;

2、它说的是伺服运动控制的基本原理;

3、它也说明伺服的结构组成是“PLC+变频器+编码器+伺服交流同步电机”;

4、“梯形加速曲線圖”的两个脚,就是PLC的计数器输出为“指令脉冲”、“0脉冲”的两个时刻!

网友I:
這又是你一貫的手法 躲避問題 轉移問題 還有偷竊再張冠李戴一番 屢勸不改

此貼本人決定不再參予

隨你亂栽贓

特此宣告

网友Q:
非常明智的选择,早就应该如此,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

网友R(2012-10-12):
我觉得工控网一直允许刘志斌这么闹,会大大降低工控网的专业性,很多人也会因此被误导,真的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