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泥浆泵电控系统

楼主(2012-08-21):
各位大虾们:

      请教,本人所使用的是泥浆泵变频控制系统,用的是ACS800变频器,现在是只要一启动,系统报2310故障,连电机的冷却风机都启动不了?没有编码器,也不存在电机的辨识问题,之前一直用着都是正常的,最近出现这个故障,已经用摇表摇过电机和电缆了,没有问题,逆变器模块也更换过,没有问题。实在想不通是什么问题了!!!!求告诉,小弟新手,有明白的望详细告诉下,多谢了!!

网友A:
ABB手册说2310故障的原因是:输出电流过大。过大电流跳闸极限值是3.5 ...I2hd。
故障可能的原因是:

检查电机负载。
检查加速时间。
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包括相序)。
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无功率因子校正电容或电涌
吸收装置。
检查编码器电缆( 包括相序)。

你是运行过的,所以请检查电动机及其配电电缆是否完好;另外提醒下,你更换的逆变单元--触发板换了吗?假如换了的,请更换主控板了

楼主:
对:原创军团-江湖走走关于ABB手册说2310故障的原因是:输出电流过大。过大电流跳闸极限值是3.5 ...I2hd。故障可能的原因是:检查电机负载。检查加速时间。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 包括相序)。检查在电机电缆上无功率因子校正电容或电涌吸收装置。检查编码器电缆( 包括相序)。你是运行过的,所以请检查电动机及其配电电缆是否完好;另外提醒下,你更换的逆变单元--触发板换了吗?假如换了的,请更换主控板了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的确换过IGBT,换了以后运行了大概一周多的时间,都是正常,但是最近出现了这个2310的故障了!

网友B:
用的是ACS800变频器,现在是只要一启动,系统报2310故障

实际电流大概多大?有没有超限?

摇表摇过电机和电缆了,没有问题,逆变器模块也更换过,没有问题

请确认你的设备具体型号,根据型号判断更简单些,如果是ACS800-01的更换RINT功率板试试,如果是ACS800-04  R7、R8的机器可以更换AINT-02C试试,同时互感器也有很大的嫌疑。

网友C:
你这问题应该先确认3个互感有没有坏,测试互感很简单的,你这故障应该在功率板上,电流检测电路在底板功率版上,要是你有同样功率的ABB,掉换主板RMIO-02C  ,空载试试,要是不报警就是功率版坏,主板好拆,调换方便,确认功率版坏就保修,要是急的话就买一个功率版,二手大概4000左右吧

网友D:
第一注意的是ABB的变频器一通电,那变频器的风机就马上转起来的。如果风机不动那  变频器就有问题的了,应该先解决的是风机的问题

第二可能是IGNT的触发管不断,就会报2310.还有就是电流检测的互感器怀念了检测不准。

第三RMIO版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对:LIHUIJIAN关于第一注意的是ABB的变频器一通电,那变频器的风机就马上转起来的。如果风机不动那  变频器就有问题的了,应该先解决的是风机的问题第二可能是IGNT的触发管不断,就会报2310.还有就是电流检测的互感器怀念了检测不准。第三RMIO版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内容的回复:

呵呵,谢谢了,问题解决了!最开始不能启动的时候,量电机的接地电阻是10M欧,后来那天断定是电机的问题,换了个电机启动,启动正常,我再次量接地的时候就已经接地了?很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过了才几天,电机的接地电阻就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