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地线和零线之间有较高电压而下午地线一点电也没有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21):
现在上午的时候,测楼层总的地线,存在较高电压,有时候能在110v以上,如果将楼层用户的地线都放开,通向下面的主地线也有电,用电笔碰能看到火花。

但是下午检测的时候,地线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既没有电压,也没有电流。

请问各位高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仔细检查底线回路,是否有之路,连接,

网友B:
地线有回路   下午可能你把哪个空开关掉了  应该就是那条线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有回路   下午可能你把哪个空开关掉了  应该就是那条线路有问题

    地线是一个楼层有一根粗的总地线,两家住户的地线都拴在这根粗的总地线上。我上午将我家电闸拉下来(火线零线都没电了),然后把两家的地线都和粗的总地线分开(相当于总地线什么也不接),两家的分地线上是没电的,但是那根粗的总地线上有电,电压还不小。但是粗的总地线上基本没有电流,但是电笔点上去有电火花。

    我本来想下午去下面看看,结果谁知道下午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了。粗地线上既没有电流也没有电压。

    我本来是认为一个楼道里有三根火线,两层用一根火线,我楼层的地线可能是跟另外一根火线搭接了。但是如果搭接的话,连续两天了,都是上午检测总地线有电压(12点左右),下午(2点以后)检测总地线就没电压了。

   感觉找不到理论支撑啊,很没道理。如果是受潮引起的轻微搭接,那下午还下雨了,怎么反而比上午好了呢?

网友C:
不会有人在偷电吧!你懂的!!!

网友D:
    从原理上说,可检查地线是否完好,比如接地电阻及连续性;电压的出现,不知可否怀疑流过了负载电流或者是电压经过负载传了过来。

   另外,“电笔点上去有电火花”,是不是指电笔点亮了;电笔完好及测量方式正确的话,(接触处)应该是不会产生电火花的。

    还有,110V是如何测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原理上说,可检查地线是否完好,比如接地电阻及连续性;电压的出现,不知可否怀疑流过了负载电流或者是电压经过负载传了过来。   另外,“电笔点上去有电火花”,是不是指电笔点亮了;电笔完好及测量方式正确的话,(接触处)应该是不会产生电火花的。    还有,110V是如何测得的。

电笔点上去有电火花”,是指你如果不停的在粗的总地线上点,会有火花飞溅。当然电笔也点亮了。110v是我用个测电笔点到总地线上,直接显示一排“15v30v55v110v”的带点符号。如果用电表测,零线和总地线之间电压是220v。

昨天上午零线、地线之间也是220v电压,而且接通电灯泡会亮;但今天上午有电压220v,但接上电灯泡又不亮了。

我也怀疑是总地线在下面接触可能不好。不过就算接触不好,为何总是上午地线上有电压,下午就没有了呢?这个电压是我断开楼层的电闸仍会有的。

网友E:
1,上午和下午用的电器是不是一样的说

2,看看下午关了哪些电器,是不是这些电器漏电呀

网友F:
总地线接地不良。

可能是上午的时候,有的住户用电习惯,只在上午,开了漏电的用电器,导致漏电到地线,而地线断掉,漏电不能导入大地,就造成有地线带电。要是地线接地良好,就算再高的电压,接地后,也会成0电势。不可能有220V左右电压。

  你是断开所有楼层的电闸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地线接地不良。可能是上午的时候,有的住户用电习惯,只在上午,开了漏电的用电器,导致漏电到地线,而地线断掉,漏电不能导入大地,就造成有地线带电。要是地线接地良好,就算再高的电压,接地后,也会成0电势。不可能有220V左右电压。  你是断开所有楼层的电闸了么?

不是啊,我就断开了我自己家的电闸。应该是每层一个总地线,连到最下面,一个楼道里的一个总地线里。你的意思是说,整个楼道里的地线接地不良,所以如果上午有人用了漏电的用电器,整个楼的地线就都会带电压吗?

我明天上午看如果我家地线带电的话,其他楼层的地线是否也带电吧。

另外问一句,如果出现这种地线自己带电压的情况,我家换了个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却不会跳闸,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有这样带电压的地线,在我有漏电保护的情况下,可能会烧毁电器吗?

在前天的时候,零线突然跳闸了(那种老式的电闸零线闸和火线闸是分开的),但当时房间里电脑还能开着继续用了好一阵子。但机箱、冰箱什么的烧了好几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总地线接地不良。可能是上午的时候,有的住户用电习惯,只在上午,开了漏电的用电器,导致漏电到地线,而地线断掉,漏电不能导入大地,就造成有地线带电。要是地线接地良好,就算再高的电压,接地后,也会成0电势。不可能有220V左右电压。  你是断开所有楼层的电闸了么?不是啊,我就断开了我自己家的电闸。应该是每层一个总地线,连到最下面,一个楼道里的一个总地线里。你的意思是说,整个楼道里的地线接地不良,所以如果上午有人用了漏电的用电器,整个楼的地线就都会带电压吗?我明天上午看如果我家地线带电的话,其他楼层的地线是否也带电吧。另外问一句,如果出现这种地线自己带电压的情况,我家换了个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却不会跳闸,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有这样带电压的地线,在我有漏电保护的情况下,可能会烧毁电器吗?在前天的时候,零线突然跳闸了(那种老式的电闸零线闸和火线闸是分开的),但当时房间里电脑还能开着继续用了好一阵子。但机箱、冰箱什么的烧了好几样。

同意8楼的说法 总底线不只你一家连接的 或许整栋楼的底线没连接到大地 如果接地良好 就不会测出带点了  如果总底线没有连接到大地 别人家即使是漏电了漏电保护器也不会跳闸 除非有人触电

网友H:
请楼主规范使用技术术语;比如-----闭合------断开  ,你这里用放开,容易误解,而且,不能清楚明白什么意思,你说是吗?谢谢!你看是否这样。

    现在,上午的时候,测楼层的总地线,(用什么检测?)存在较高电压,有时候能在110v以上,如果将楼层用户的地线都断开,(是断开了通向各用户的地线吗?)通向下面的主地线也有电,(这个下面是指哪里?)用电笔碰能看到火花。(用电笔测量能看到花火,还是看到测电笔的氖气泡的灯泡发亮?)

但是下午检测的时候,地线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既没有电压,也没有电流(电流你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请问各位高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过程描述的清楚,用词正确,相信能够帮助分析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人在偷电吧!你懂的!!! 还有就是地线接地不好。即接地电阻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