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型号DKC01.3-100-7-FW报警C201

楼主(2012-08-21):
报警C201,在自检完成后报警,怎么处理?求助大大!

楼主:
求助啊,请大大们指教!

网友A:
C201 无效参数(S)

网友B:
C201 Invalid parameter(s) (->S-0-0022) Parameters which will be necessary to operate the drive incommunications phase 4 are invalid. The invalid parameters can be seenin S-0-0022, IDN list of invalid op. data for comm. ph. 3.Remedy:The parameters of S-0-0022, IDN list of invalid op. data for comm. ph.3 must be rewritten so they are correct,

keyhow@126.com , www.key-how.com

楼主:
下一步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C(2018-07-11):
这是怎么个情况,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