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难度大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21):
s7-200CN加了计数器停机,程序已上载下来了,有四级密的解开,从新下载,停机位正常了,但TD200显示无参数,程序里 参数块 都有啊,从VB0到VB2640都有的,我想问的是,程序能做到从新下载TD200就显示无参数块了吗,这个程序做的真高,我上传给大家看看

网友A:
你好,在配置TD200向导时,有一个参数起始地址位。而这个向导中的启始地址要与TD200上设的参数块起始地址一样。才可以通上,否则就是上面的提示。

可能是你在更改限制时,占用或动了TD200向导已占用的数据地址。

你应该这样试下,在你没有更改的源程序重新下载进去,看是否报错。

如不报错,再想法更改。

或在你现在查看下报错的TD200的数据块起始地址现在是多少。

另,你附件的程序我看了,这是你更改后的还是更改前的呢?

楼主:
首先谢谢山西--极极,上传的程序是更改前的,一样TD200报无数据块,TD200通讯波特率187.5KB,起时地址VB0。通信是好的,就读不出数据哦,原来没下载之前是TD200正常,但有脉冲输出不对,现在<此处内容被屏蔽>后,不改程序下载,就报无参数块,脉冲输出口Q0.0,

楼主:
补充说明,总卷,初卷,胶卷是脉冲输出,卷真定位是脉冲输出,原先开机没卷真定位,总卷只是个固定值,DT200调参数没效果,重新下载后卷真定位有了,但DT200没参数块了

网友B:
在 TD200 文本向导里 查看一下,起始地址,或者,在系统符号表中 能看到 ‘TD‘ 这个符号对应的V 地址就是文本起始地址;

然后在文本里重新设置一下 参数块地址;

网友C:
楼主的四级密的解开是如何弄的,能短信共享下不

楼主:
四级秘<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先判断是否四级秘,拆PLC,找到CPU板那块芯片,我的是224CN芯片是4256BWP,买个电视机读芯片器,像U盘一样的东西,把4256BWP拆下读2进制代码,再用软件HEX WOKSHOP软件把已知3级秘的系统快那段考备到4级秘上,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读密码,写回芯片,焊上,就OK了,也有那种直接自动解的软件,就不需要HEX WOKSHOP了,那个自动解的软件我没有,我只有解3级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四级秘<此处内容被屏蔽>方法,先判断是否四级秘,拆PLC,找到CPU板那块芯片,我的是224CN芯片是4256BWP,买个电视机读芯片器,像U盘一样的东西,把4256BWP拆下读2进制代码,再用软件HEX WOKSHOP软件把已知3级秘的系统快那段考备到4级秘上,用<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读密码,写回芯片,焊上,就OK了,也有那种直接自动解的软件,就不需要HEX WOKSHOP了,那个自动解的软件我没有,我只有解3级的软件

牛人................

楼主:
哈哈,搞定了,就是数据块下不下去哦,我先下载数据块,后下载程序块就OK了,可是我的程序里有定时器还没搞出,主要是在初始化段里,的卷真定位不输出,总卷调不动,不下载数据块,卷真定位有输出的,这家伙做的程序还真高哦,程序我上传了,那位高手帮看下

网友D:
楼主....可否来个step by step的教学版呢

从硬件解剖到软件重组,,最后重组成功.

网友E:
所以说有的时候自己能做的还是自己编,看人家的太费劲了。

网友F:
如果整个功能块加密,不知楼主又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G:
太厉害了,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H:
大部分子程序都可以解   密的

网友H:
现在会这种解mi方法的太多了 呵呵

网友I(2012-12-27):
这个看起来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