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电机能直接启动吗?

楼主(2012-08-21):
各位大侠,问一下,75kw的电机能采用直接启动吗?

网友A:
请您一定记住,电机能否启动,不取决于电机的功率,而是取决于给他供电的电源容量(可以理解为变压器)!我见过8000KW电机直接启动的。至于几千千瓦功率的电机直接启动,比比皆是。

网友B:
支持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对:文化关于请您一定记住,电机能否启动,不取决于电机的功率,而是取决于给他供电的电源容量(可以理解为变压器)!我见过8000KW电机直接启动的。至于几千千瓦功率的电机直接启动,比比皆是。内容的回复:

额    举个例子呗!!!哪个机器8000KW的电机直接启动呢?在下见识浅,见笑

···

网友D:
8000KW直接启动    期待中

网友E:
八千KW的电机,没有见过,估计比我家房子还大.九十五KW电机直接启动,倒是见过了.

网友F:
最好加个软启吧最好加个软启吧最好加个软启吧最好加个软启吧最好加个软启吧最好加个软启吧最好加个软启吧最好加个软启吧

网友G:
楼上的放出8000KW的直接启动来让我见识下 哈哈

网友H:
大功率的电机启动瞬间的电流是很大 会对电网造成冲击电缆造成过大的电流损伤 另外 只用断路器控制也容易坏 影响电机使用寿命 最好还是 使用降压的方法启动 例如星三角启动 自耦变压器启动 电阻降压启动等

网友I:
工作电压1000V一下的75KW低压电机,应该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八千KW的电机,没有见过,估计比我家房子还大.九十五KW电机直接启动,倒是见过了.

   80000 KW的电机直接启动 ??? 我厂空压机 75 KW 的就星三角启动 !

网友K:
我们75KW经常直接启动,110KW一直直接启动,550KW同步电机一直直接启动,1250KW的应急直接启动过。8000KW,电源容量允许的话,应该也能的。

网友L:
没见过8000KW的电机可以启动,一大笑话。楼主说的75千瓦电机直接启动,要看你的变压器有多大,最好变压器是大你的电机3倍,就可以的。

网友M:
可以直接启动,我们这有不少75KW以上的电机,都是使用电操机构直接启动的,大一些的使用真空断路器,各项保护都要好使的,以保护电动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没见过8000KW的电机可以启动,一大笑话。楼主说的75千瓦电机直接启动,要看你的变压器有多大,最好变压器是大你的电机3倍,就可以的。

既然说是个笑话,我就讲几个笑话给您听:

笑话1:本钢连轧2,3号机架,同步电机,9000KW/10kv,直接启动,还带动力制动功能,现在运行的正欢,你是否有兴趣去现场看看这个笑话?

笑话2:攀钢初轧厂,10900KW电机,直接启动。不过这个笑话不一定好笑了,因为初轧厂前几年因为工艺改进,这个厂拆除了,但你可以看看包钢的。

笑话3:很多钢厂的氧气厂,5600KW,4300KW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烧结也有很多直接启动的。只不过近几年很多企业由于扩产能而不增容,所以,不得不采取降压启动的方法。但并不是你说的,电机大了,就不能直接启动。

笑话4:很多电厂用的几千千瓦的电机(如水泵,鼓风机),由于电厂厂变容量大,也大都是直接启动。

不知以上笑话是否好笑?

网友N:
一般400KW以上的电机都用高压启动比较经济合理,高压一般直接启动

网友O:
大功率电机直接启动的危险性是很大的,高压电机直接启动和低压电机直接启动都要考虑启动电流的大小和带来的后果

网友P:
再大的电机,只要电源允许,都可以直接启动。问题是巨大特启动电流和压降,会对周边电气运行造成严重影响。工作中一般遵循15KW以上的电机降压启动。

网友Q:
关键是电源变压器的容量够大就行。

网友R:
关键是电源容量及设备的启动时间决定

网友S:
一般来说是变压器有三倍电机的功率余量,就可以直接启动吧。

网友T:
就用个星三角启动好了,方便实用,

网友U:
国家规定,11KW以 上,宜采用降压起动

网友V:
大庆油田生产用电机都是直接启动,为避免多电网影响,延时以避开启动峰值

网友W:
引用 网友X:
上,宜采用降压起动

这规定肯定上了年岁了。。。。。。。。。。。。

网友Y:
       可以接线成星三角启动

网友Z:
兄弟 能不能不要把伺服电机当成  步进来用      广东力好伺服电机  专业厂家做伺服电机的 0754-85514041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L:没见过8000KW的电机可以启动,一大笑话。楼主说的75千瓦电机直接启动,要看你的变压器有多大,最好变压器是大你的电机3倍,就可以的。 既然说是个笑话,我就讲几个笑话给您听:笑话1:本钢连轧2,3号机架,同步电机,9000KW/10kv,直接启动,还带动力制动功能,现在运行的正欢,你是否有兴趣去现场看看这个笑话?笑话2:攀钢初轧厂,10900KW电机,直接启动。不过这个笑话不一定好笑了,因为初轧厂前几年因为工艺改进,这个厂拆除了,但你可以看看包钢的。笑话3:很多钢厂的氧气厂,5600KW,4300KW的电机都是直接启动的,烧结也有很多直接启动的。只不过近几年很多企业由于扩产能而不增容,所以,不得不采取降压启动的方法。但并不是你说的,电机大了,就不能直接启动。笑话4:很多电厂用的几千千瓦的电机(如水泵,鼓风机),由于电厂厂变容量大,也大都是直接启动。不知以上笑话是否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