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不制冷的故障判断与维修

楼主(2012-08-21):
       汽车空调不制冷或冷气不足是空调器的常见故障,对其基本的检修方法一般维修工都能掌握,既从容易部位入手,通过眼观耳听找到原因或部位,我们称之为感官检查法,而另一种检测方法——仪表检测法,容易被大家忽视,该方法往往能帮助我们准确快捷地查找故障原因。

感官检查法

1、压缩机运转状态
(1)传动皮带是否断裂或松弛若传动皮带太松就会打滑,加速磨损而不能传递动力。
(2)压缩机内部是否有嗓声
嗓声可能是由于损坏的内部零件造成的,内部磨损就不能有效压缩。
(3)压缩机离合器是否打滑
2、冷凝器及风扇状态
(1)冷凝器散热片是否被尘土覆盖
(2)冷凝器风扇是否运转良好
3、鼓风机风扇运转壮态
使用机在 低、中、高 三速度下运转,若有异响或电动机运转不良,
则应进行维修或更换,否则送风气流不足。
4、制冷剂液量的检查
(1)通过观察窗如看到大量的气泡,说明制冷剂不足。若向冷凝器泼水,使其冷却,在观察窗口仍见不到泡沫,说明制冷剂过量。
(2)检查各装置过接处和接缝是否是油污
在过接处和接缝有油污,表明该处有制冷剂泄露,应重新紧固或更换零件。(可用检漏仪)

5、暖通阀和热控风挡是否关闭,其他风挡调节是否正常。(注:若压缩机离合器不能吸合、鼓风机风扇不能运转,冷凝器风扇不能动转等等,应先进入电气系统检查,如继电器、传感器、电路断路和短路、控制单元等)

仪表检查法

这种方法利用成套雪种压力表查找故障位置。首先关紧压力表的高压端和低压端开关,在停机状态下,将制冷剂加注软管连接在压缩机相应的维修阀上,并利用制冷剂装置中的制冷剂压力,排出软管中的空气。此时高低压端读数应处于平衡状态(约6kh/cm2)起动发动机,维持1500rpm,鼓风机转速设在最高档,冷气设在最大位置,处于“再循环“状态。正常读数为:
R---134a 低压:1.5-2.5kg/cm2 高压:14-16kg/cm2
R---12 低压:1.5-2.0kg/cm2 高压:13-15kg/cm2
1、高压侧与低压侧压力表指示值低,通过观察孔可见气泡。
原因:制冷循环漏气;制冷剂没有定期补充。
处理:用测漏仪测漏,并进行修理,补充制冷剂。
2、低压侧压力表指示负压,高压侧指示比正常值低,储液瓶前后管路有温差,严重时,储液瓶管路前后有霜。
原因:膨胀阀或低压管阻塞,储液瓶或高压管路阻塞;膨胀阀压力,针阀完全关闭。
处理:清除或更换相关部件和储液瓶,若压力泡漏气,更换膨胀阀。
3、高、低压2侧,压力表均指示比标准高,冷凝器械排出侧不热。
原因:制冷剂填充过量。
处理:排出多余制冷剂,使压力达标。
4、在高、低2侧,压力表均指示比正常值高,但停机后,高压侧压力急骤降至约2kg/cm2。
原因:制冷循环中混入空气(抽空不够或填充时有空气进入)
处理:重新抽空加注、如仍有上述症状,更换储液瓶及压缩机油。
5、高、低压侧压力表均指示比正常值高,低压侧管路形成霜冻或深度冷凝。
原因:膨胀阀失效(针阀开启过宽);膨胀阀压力泡与蒸发器连接断开。
处理:检查和重新接好压力泡和更换膨胀阀。
6、低压侧压力高,高压侧压力低,停机后,2侧压力立即趋于平衡。
原因:压缩机阀、活塞环损坏,不能有效压缩。
处理:更换压缩机。
7、在低压与高压2侧,压力表指示值波动。
原因:由于干燥器超饱和,制冷剂中的潮气不能去除,使膨胀阀中的针阀不能冻结,引起冰堵,当制冷剂不在循环时,冰被周转热量解冻在冻结成冰,这一过程反复循环。

处理:更换储液瓶及压缩机油,重新抽真空加注。 内容

网友A:
一般家用车的 冷媒压力表在哪 ? 我怎么没有找到呀, 一般家用车制冷剂 是什么型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