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启动困惑

楼主(2012-08-21):
我是烟厂制丝线的维修电工,刚上岗不久。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车间大多用丹弗斯VLT5000变频器,启动分自动和手动两种。原理都是通过接触器常开触点控制变频器端子12  18 连接达到启动。昨天检修烘丝机前提升喂料机用手动启动不了 ,用变频器参数002(本地控制)也不行,经检查接触器正常,端子12   18已连接。查变频器参数201    204(频率下限)为0 ,修改为一定频率(132HZ)以下 ,变频器才能启动(手动或002本地启动)。而别的地方变频器参数201  204 同样为0.却不需要修改就能手动启动或002本地启动。看图纸控制接线图都一样 ,百思不得其解,请高手同仁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老大 好像你没给定参考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你没给定参考值吧。

什么参考值。能说具体点吗。我感觉还是变频参数设置有问题。但是参数太多。本人刚接触不久不是太懂请指教

网友A:
对:广广ggm关于回复内容:对:manjianjiang关于老大 好像你没给定参考值吧。内容的回复:什么参考值。能说具体点吗。我感觉还是变频参数设置有问题。但是参数太多。本人刚接触不久不是太懂请指教 内容的回复:

003参数是手动参考值,设定后 手动看看

网友C:
乐意为您解决问题,不知道您是哪个烟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