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起重机上计算起升高度要用什么编码器?

楼主(2012-08-21):
现在在做个项目,其中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起升高度,必须用绝对值型的吗?用增量型编码器,PLC内部做成掉电保持不行吗?增量型的计算准确吗?望有经验的前辈能给予解答。

网友A:
用增量、绝对的编码器都可以,如用绝对的就要用多圈绝对值的,起升高度精度要求不同于伺服电机,一般精度不会很高的,所以这种绝对值多圈编码器可以用电流输出型的,进PLC及编程很容易,例如GEMPLE的多圈绝对值GEX60,已经很便宜的了,在几百元。如果用增量的编码器,就要用到高速计数接口,编写一个断电保存的程序,而使用中还要经常修正置零,从使用的情况下看,成本并不比用GEX60的低。

网友A:
楼上的,就冲着你说那个某品牌“最好的编码器”的广告,告诉你,那是贴牌的,波兰生产的,在某地使用一下子烧了好几个!我们中国制造的敢跟他一对一的打擂台!

网友B:
你可以选择倍加福编码器,然后选个模块,直接数据处理了。要么就是,选别的信号,

我们一般选择4_20Ma,输出。进模拟量模块的。

网友C:
您好,我公司生产的编码器可替换德国HUBNER的编码器,现在起重行业选型我们的挺多的,我们的质保二年,性价比高。也有带超速开关的重载编码器,正好适合您的起重机,我的电话是15210185195.我能给您发个资料吗?您给我个邮箱,谢谢。

网友D:
建议使用绝对值的,增量式的需要用到高数计数的模块,不划算。现在国产的绝对值编码器就不错,楼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厂家,具体让他们给你讲解会比较清楚。

网友E(2015-05-04):
如果没有强调用进口的编码器,建议直接用国产的绝对值编码器。现在国产的编码器完全可以满足这些普通的起重要求,而且精度完全可以保证,在耐用性和可靠程度完全不亚于进口的编码器。国产编码器货期短,服务更加完善,而且价格更加合理,如楼上所说,现在国产编码器完全可以和进口编码器一对一比擂台。所以如果您有选择权,国产绝对值编码器是最佳选择。

网友F(2019-11-19):
发现一个不错的东西,变频器参数,PLC软件,手册应有尽有。同行们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G:
为什么不直接用线位移传感器?

网友H(2020-05-15):
用激光雷达啊,可以直接读出高度,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