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电路,用来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12-08-21):
    又要来麻烦大家了。

    要用以下电器原件来实现两个水泵的交替运行。

    电器原件有:

            1.  220v 交流接触器                 2常开2常闭触点.                               数量: 2个。

            2.  水压力开关                         1常开1常闭                                      数量:  1个

            3.  通电延时时间继电器             2常开2常闭                                      数量:  2个

            4.  220V小继电器                     2常开2常闭                                      数量:  若干

            5.  时控器(时控开关接线图右边是接线图。功能是实现定时控制。每个时控开关可以自行设置个独立的时间段开关)                            数量: 2个

            6.  热保护器                             1常开1常闭                                     数量: 2个

    要求:

            1.  两个接触器,控制两个水泵,两个水泵不能同时动作,每隔三个小时交换运行

            2.  当水泵出水压力达到后,两个水泵要关闭,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两个小时后,两个水泵继续工作。因为有时控开关,所以在哪个时间段,哪个水泵就工作。顺便说明下,因为水压是不稳定的,当压力达到后,压力开关动作,水泵就会停止工作,水压就会下降。我的要求是,只要压力开关一动作,两个水泵就停止工作,然后两个小时后再工作。

            3.  在某个水泵无意间坏了后,另外一个继续保持隔三个小时打水。直到两个水泵都过载

            4.  只需要控制线路图。

          劳烦各位帮忙思考下!!!

网友A:
问了问,开价500.00,哈。搞定不。不过我也给你转发技术群来帮你。我是建议这样的最好有偿服务。

网友B:
这么个简单电路开价五百啊,,有点高了,给两百MP,半小时之内出图

网友C:
呵呵   刚刚看了一下楼主在论坛的发回帖记录   建议楼主多逛逛论坛和大家交流  或许到时候有困难的时候高手们会更愿意无偿的帮助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个简单电路开价五百啊,,有点高了,给两百MP,半小时之内出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么个简单电路开价五百啊,,有点高了,给两百MP,半小时之内出图

   好像是听论坛里面谁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单位设备有故障,请他过去解决,开价10000,1分钟搞定。老板不愿意给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贵, 回了句:修理费1元,为了解决你的这些问题的知识就值9999.   大致是这样说的。

网友F:
要知道,知识是无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这么个简单电路开价五百啊,,有点高了,给两百MP,半小时之内出图   好像是听论坛里面谁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单位设备有故障,请他过去解决,开价10000,1分钟搞定。老板不愿意给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贵, 回了句:修理费1元,为了解决你的这些问题的知识就值9999.   大致是这样说的。

很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个电路没什么难度,时控开关用一个就够了.我两天后抽空画一个贴上来,无偿帮助别人嘛,在不耽误自己事情的和别人生意的情况下,做做也无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引用 网友B:这么个简单电路开价五百啊,,有点高了,给两百MP,半小时之内出图   好像是听论坛里面谁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单位设备有故障,请他过去解决,开价10000,1分钟搞定。老板不愿意给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贵, 回了句:修理费1元,为了解决你的这些问题的知识就值9999.   大致是这样说的。 很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个电路没什么难度,时控开关用一个就够了.我两天后抽空画一个贴上来,无偿帮助别人嘛,在不耽误自己事情的和别人生意的情况下,做做也无妨

佩服明亮天空的无偿帮助的精神,估计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 ,论坛上好心人真的很多,再多一些你这样的人就好了,世界就更美好了……不过说心里话  我觉得宝马说的有偿服务更好点  能让人更认真的帮助别人……还会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

网友G:
我试着做做图看看吧!

网友B:
原本以为半小时才能画出来,结果十五分钟搞定了.大家看看能达到控制要求不.或者再改进一哈子.更省几个元件

KP为压力开关触点,时控开关就是边上那个白方框,引出四个线头的接KA1和L,N线的,

如果不要启动停止的,把按钮那一路去掉,KA3触点短接即可.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原本以为半小时才能画出来,结果十五分钟搞定了.大家看看能达到控制要求不.或者再改进一哈子.更省几个元件KP为压力开关触点,时控开关就是边上那个白方框,引出四个线头的接KA1和L,N线的,如果不要启动停止的,把按钮那一路去掉,KA3触点短接即可.  内容的回复:

呵呵   谢谢你咯!!想的很周到!!

你这个图跟我自己画的差不多。我自己的,没有按钮开关。去掉你图上的那个启动开关,跟KA3。我用了两个时控开关,因为晚上不用打水,这个在要求上没有说明,呵呵~~这也是最后领导让加上去的!!

实物图已经接好了。

真的感谢你~~

网友H:
      看来 明亮天空 才是工控论坛的活雷锋呀 !

其实这个控制买这么多的继电器及时间控制器还不如搞个国产 PLC 才几百 MP 就能搞定,编程起来更快接线更简单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 网友B 才是工控论坛的活雷锋呀 !其实这个控制买这么多的继电器及时间控制器还不如搞个国产 PLC 才几百 MP 就能搞定,编程起来更快接线更简单呀 !

额   买PLC就浪费了吧!!就两个水泵,不是多精密的仪器,呵呵~~

网友J:
用个PLC让领导知道你有技术啊,哈哈

网友K:
这个用PLC太浪费,只能省掉继电器。价格相差蛮大。老板肯定不愿意。

网友L:
上面的图不合理,当KA2断开后哪个也开不起来了,楼主要的是交替运行,只需要一个时间继电器或一个时控器就可以,不需要这么多。大家可以细看此图,

楼主:
对:电气精灵关于上面的图不合理,当KA2断开后哪个也开不起来了,楼主要的是交替运行,只需要一个时间继电器或一个时控器就可以,不需要这么多。大家可以细看此图, 内容的回复:

你好,KA2是压力开关转换的中间继电器,要的就是压力一达到,两个水泵同时关闭。KP的常开是中间继电器自锁用的。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