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求助

楼主(2012-08-21):
三菱A系列PLC "RUN"指示灯有节奏的闪烁,用电脑进行监控,显示出来程序不全,且大面积为黄色底色,无任何输出,请问是何原因了?

网友A:
查下是不是直流24V有短路现象,,,,

网友B:
未遇到过此类情况,关注!

网友C:
未遇到过此类情况,关注!

最好的办法;

从新下载空程序;后看指示灯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那可能程序有问题!

网友D:
我也是上载上来的程序大面积黄颜色。后来知道是程序掉了一部分,电池没电了。要换电池,程序重新编

楼主:
电池就是没电了,由于找不到EPROM,莫有程序, 麻烦大了!

网友E:
你的PLC程式丢了。(换电池的时候PLC断电的话程式就直接丢失了,要开电状态下更换PLC 电池,PLC电池没电的话会有提示的BAT的灯会亮)你之前下载的程式上传上去不行的原因为之前下载下来的程式不全啊。主程式下载了还有MAINREG参数。

楼主:
我的设备为闲置一年的设备,忽然说要使用,于是通电,发现电池报警,更换完电池。用电脑监控就出现我说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