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开环PID的问题,急!

楼主(2012-08-21):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液位高度问题;首先,用一个测量液位高度的传感器,把测量的高度值转化成4-20ma信号(AIW),(这步以完成)。然后用一个调节阀来调节液位的(开或者关,但是此调节阀是伺服电机带动,并没有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的输入与输出,有脉冲)。现在来组建一个PID,我把AIW给PV,然后给Setpoint设定一个数值(标准液位),OUT来输出脉冲去给调节阀。但是不知道调节阀运行到那个位置了,没有反馈回信息。现在有点蒙,谁有想法给讲讲。

网友A:
伺服电机以开关方式驱动一个阀,有点防空导弹打蚊子吧?

用个几百元的90°电动执行器(电源是220V,控制信号0-10V,有0-10V的反馈指示比例阀的实际位置)控制一个比例阀应该更好.也更适合组建一个PID控制.

楼主:
是要提起来水下的阀,而且有一定的重量,在设备上用到了你说的那种比例阀,但这种比例阀在提起重量方面达不到要求,所以来用伺服。能指教下么?

楼主:
对:lgj3388关于伺服电机以开关方式驱动一个阀,有点防空导弹打蚊子吧?用个几百元的90°电动执行器(电源是220V,控制信号0-10V,有0-10V的反馈指示比例阀的实际位置)控制一个比例阀应该更好.也更适合组建一个PID控制.内容的回复:

是要提起来水下的阀,而且有一定的重量,在设备上用到了你说的那种比例阀,但这种比例阀在提起重量方面达不到要求,所以来用伺服。能指教下么?

网友B:
你这已经是闭环反馈控制了。

网友C:
你的这个控制系统是一个单回路的闭环控制,至于阀门开度多大,对系统的控制没有影响,如果你想看到阀门开度,那就只有改动一下,更换一台执行机构或者增加一套阀门指示机构,把信号引到调节器中进行显示。

网友A:
对:directionsense关于回复内容:对:lgj3388关于伺服电机以开关方式驱动一个阀,有点防空导弹打蚊子吧?用个几百元的90°电动执行器(电源是220V,控制信号0-10V,有0-10V的反馈指示比例阀的实际位置)控制一个比例阀应该更好.也更适合组建一个PID控制.内容的回复:是要提起来水下的阀,而且有一定的重量,在设备上用到了你说的那种比例阀,但这种比例阀在提起重量方面达不到要求,所以来用伺服。能指教下么? 内容的回复:

鉴于你描述的情况看你的系统的整个工作过程是有两个驱动一个检测。两个驱动其一是驱动调节阀(这个你做成了闭环控制且已完成)第2是驱动伺服电机来升降阀体(这个你做成了开环控制且已完成)。现在的问题是检测阀体升降到了什么位置。是这样的吗?

若是这样的话。可以将伺服电机动作时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两相可判断方向且能防颤)送到PLC的高速计数器得到提升过程的总脉冲数,根据传动比和驱动轮直径算出每行走1毫米的脉冲数,相除得实际行走距离毫米数。

也可以拿它来控制升降位置。自由发挥怎么都行。

网友D:
增加一套阀门指示机构,以显示你的阀开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