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信捷PLC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2-08-21):
用信捷Y0做脉冲输出时

为什么X1接通时Y0没有脉冲输出呢?寄存器数值都不是零。是不是在Y0减速的过程中再让Y0输出是不可以的?必须要等Y0停下来才能让M1导通Y0发脉冲?

网友A:
此指令不能在运行中响应变更数据的。

网友B:
不是太明白你想说什么。如果Y0脉冲正在发送的时候,此时再执行Y0发脉冲指令是没效果的(指令不会执行)。

“MOV D4000 D0”最好改成“DMOV D4000 D0”

楼主:
呵呵,谢谢。漏了一个D,在Y0脉冲输出减速还没停下来的过程中再让Y0重新发脉冲不可以吗?有没有信捷厂家的技术支持啊?到底什么原因呢?

网友C:
你好,信捷PLC的PLSR脉冲指令不支持你写的这种模式,具体你可以从信捷官网上下载最新的用户使用手册(指令篇),这条指令的使用方式和三菱的PLC使用方式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楼主(2013-04-09):
引用 网友C:
你好,信捷PLC的PLSR脉冲指令不支持你写的这种模式...

 能具体说说吗?不能用这个指令模式吗?

网友D:
是指定首地址的

网友E(2013-05-22):
呵呵,我可帮不了你。期待高手回答。www.lingdianplc.com

网友F:
这个模式的确是有的,信捷发脉冲指令需要其前面的导通条件断开再重新导通才能够从新执行。上面程序的关键在于M0断开的同一扫描周期内M1导通,而对于PLSR这条指令来说相当于它前面的导通条件从未断开过,所以它不会执行下面一段脉冲的发送,不信的话最简单的试验方法是将M0断开后加一个定时器,哪怕几号秒后再导通M1,即可执行。在编写此类程序时要注意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G:
再次发送脉冲时要把前提条件断开一下

楼主(2013-06-29):
请教信捷PLC厂家的技术支持,上面我说的这种模式用起来应该是没问题发的吧?如果只是手册上说的那种模式用起来会很不方便的。请厂家给个肯定的答复。

   感谢myq_1,wangfengjiao2011,工控小周和各位热情的帮助

网友H(2016-04-23):
引用 楼主:
请教信捷PLC厂家的技术支持,上面我说的这种模式用起来应该是没问题发的吧?如果只是手册上说的那种模式用起来会很不方便的。请厂家给个肯定的答复。   感谢网友F,网友G,网友D和各位热情的帮助

你好,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还在碰到同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I(2018-01-25):
信捷的就是垃圾

网友J(2018-11-11):
我用步进指令就可以,习惯就好,

网友K:
信捷用起来真的好呕心,脉冲输出指令居然不能多次使用,插入一个节点居然都变位置了,还不能在线编辑,下载又是个龟速。太不方便了,想支持国产都难呀

网友L(2018-12-26):
别说信捷不好!是你们大神不习惯

网友L:
沂蒙人家.程序里面写一段LD M8000,ANI M8170,OUT T0 K2,把T0加在你启动的位置

网友M(2019-04-04):
你要用脉冲切换PLSNT指令,手册上有分段切换脉冲的例子。

网友N(2019-12-21):
传送数据的花最好就用上升沿就好,不用自锁

网友O:
目前为止,用过三菱、台达、信捷、显控等好几家的PLC,只有信捷的脉冲指令是不能复用的,其他的都可以多条脉冲指令直接写在主程序里,只有信捷的需要写在步进梯形图里面

网友P(2020-08-12):
请教各位高手,信捷XD系列,运行一段距离的脉冲速度怎样分2次速度运行完成,如何编写。如第1段行高速,第2段行低速。谢谢!

网友Q:
的确不错,受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