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设备会用到大功率伺服电机?3000w以上的?

楼主(2012-08-22):
请问哪些设备会用到大功率伺服电机?3000w以上的?

网友A:
见过冲压设备供料器,15KW的伺服。

网友B:
  一般大型的机械一般都用的比那大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3000w以上的有些什么机型啊

网友D:
我见到最大的是在5年前见到的.30KW,三菱

用在中央空调的数控铜管弯管机上面,是台湾做得设备.

网友E:
3KW以上就是大伺服?在数控床子中10KW左右的常见啊!

我装专机用过15KW安川伺服。

网友F:
在瑞士切片机上见过西门子45KW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