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B PLC程序下载接口问题

楼主(2012-08-22):
请问高人 rockwell logix5555 CPU上下载程序的那个232接口 他用的是什么协议啊 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LINK DF1

这个是协议吗?

网友B:
一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SLINK DF1

网友F:
RSLINX 是通讯驱动器,你这么理解吧,然后里面新建一个communication\configure drivers\available drive types\RS-232 DF1 再点击add 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