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MSKS指令中断

楼主(2012-08-22):
OMRON程序中的MSKS这个中断按资料上这样用了之后,在仿真软件里面仿真,中断程序没有输出,
还有就是PLC的设置中对应的“IN2”已经设置为中断输入。

求助各位前辈,我哪里搞错了吗?

循环程序中断程序

网友A:
中断不支持仿真。   必须要连接PLC 从IN 输入端输入。

网友B:
仿真不是万能的,有的功能是没办法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不是万能的,有的功能是没办法仿真的。。。

这样啊,那找个PLC试试,谢谢!

网友C(2013-01-07):
欧姆龙PLC的中断,尤其是定时中断是不能通过仿真来实现的,必须是实实在在的PLC实物!

网友D(2019-07-09):
仿真不支持中断演示的,很多PLC仿真并不是什么指令都可以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