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和Excel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Sub OnLButtonUp(Byval Item, Byval Flags, Byval x, Byval y)
Dim objexcelapp
Set objexcelapp=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objexcelapp.visible=True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D:\XQ\30XQ调试报告.xls"
If "静态文本62" = "PASS" Then
 objexcelapp.cells(32,4).value="PASS"
Else
    objexcelapp.cells(32,4).value="NO PASS"
End if
objexcelapp.activeworkbook.save
objexcelapp.workbooks.close
objexcelapp.quit
Set objexcelapp=Nothing
End Sub

这个是我在WINCC里一个按键上写的VBS,但是在运行的时候不管"静态文本"是PASS还是NO PASS 点了组态按钮 在EXCEL里读写的永远都是 “NO PASS”  请高手帮忙下 上述的代码时候存在什么问题,小弟是新手不太懂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A:
"静态文本62" = "PASS" 这样写的副作用就是两个字符串进行比较。

请看看帮助,对象的正确表达方法。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