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MT6070IH触摸屏与西门子s7-200 224编程连接线

楼主(2012-08-22):
我现有一台威伦MT6070IH触摸屏和西门子PLC CPU224一台,如何去做一根它们的连接线,用于上传程序

网友A:
触摸屏可以做USB做为读取程序;

CPU的PLC可以通信485线中以

网友B:
威伦MT6070IH触摸屏 这个手册上面有介绍的。

与PLC的通讯,专门有这个章节。

网友C:
通讯线不是用于上传程序的,到底是做哪个线?

网友D:
正常PLC 有编程电缆

触摸屏有编程电缆

两者之间有连线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