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威纶触摸屏MT510S无法和西门子PLC--CPU226连接

楼主(2012-08-22):
还得请教师傅,MT510可以连接电脑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MT510以前是和三菱PLC-FX2N连接的, 现在改为和西门子 PLC--S7-200连接,依照MT500系列手册, 用屏上PLC-RS232端口和S7-200,CPU226连接, 出现无法连接, MT510端子RS232是2,3,5接线端, CPU-226是8,3,5端, 连接对吗,还有其它设置没有?请指导,谢谢!

网友A:
这连接你要看威纶屏手册,官方的那接线图,不要看其他的,一般是直接对联。

楼主:
多谢 老愚者 师傅指导,已经连接上了, 原来MT510和西门子PLC 226是用RS485连接, MT510也是用RS485和电脑PC连接的, 也就是说共用一个通讯口, 这样一来那510屏的另外一个PLC--RS232口,应该是和其它PLC连接的吧, 昨天我的思路是用二个口分别和电脑,PLC分开连接,难怪只能连接上一个,在此谢谢师傅了,谢谢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