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10S无法和西门子S7-200,C-PU226连接

楼主(2012-08-22):
还得请教师傅,MT510是可以连接电脑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510以前是和三菱PLC-FX2N连接的,现在改为和西门子PLC--S7-200连接,依照MT500系列手册, 用屏上PLC-RS232端口和S7-200,CPU226连接,  出现无法连接,  MT510端子RS232是2,3,5接线端,  CPU-226是8,3,5端, 连接对吗,还有其它设置没有?请指导,谢谢!

网友A:
226是RS485口.

510的RS485口1,2,5脚对226的8,3,5脚

楼主:
  师傅说的没错,  226是RS485口,   510的RS485口1,2,5脚对226的8,3,5脚,  已经连接上了, 但是510也是用RS485口7,8,5脚对电脑RS232口2,3,5脚连接的,  我的想法是用510的二个口PLC--RS232口和PLC--RS485口,  来分别连接电脑和PLC--226,  但是无论怎样调线, 都连接不上, 只能有其中一个连接上, 是什么原因, 接线有误吗? 有请师傅指导,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