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CPU315自动停机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8-22):
设备出现生产线不能开机,检查为CPU自动停机所致,停机时出现SF系统故障灯亮,CPU STOP, BF灯不亮,说明不是从站导致停机的,停电或将CPU上开关从RUN转到STOP再转到RUN,CPU又工作正常,在线联机诊断,报警内容很多,最重要的报警内容就是:

       事件 29 / 100:  事件 ID 16# 494D 由 I/O 错误引起的 STOP 模式 无用户相关信息(Z1):0000无用户相关信息(Z2):5752 (Z3):2101 先前的工作模式:RUN 要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33:39.963  2012-04-10

       看程序内下载有OB80,82,85.86.87,100,121,122等组织块,不是软件编程及DP从站问题造成的故障啊, DP从站的输入地址问题报错,不是CPU停机的原因,因为出现这个问题时,程序内调用了相应的OB块,CUP只会报警不会停机的,这次停机为外部错误,进入事件,这个外部事件是什么事件,诊断区没有给出答案,下午又再次出现了CPU自动停机,

       首先拆除子站的DP接头,连接器及模块,cpu只是报错没有停机,从而排除了上述问题,本系统还使用了IM365接口模块,会不会是他本身的原因造成问题,咨询了一下西门子及设备厂家,西门子技术人员回复说这个模块稳定性不是很好,厂家也怀疑这个模块。同意给我寄一个新的模块试一下。但是新的过来没有这么快。且我在西门子论坛上也讨论过这个模块,坛友还是认可这个模块的,认为此模块出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此时我怀疑厂家为了省钱,系统做的不规范造成这个问题。为此做了以下的改进:

      1.将DC24V供电回路做了改进,原先使用给CPU及其他模块供电电线为0.5平方,大家共用一条线路,采用串接DC24V方式供电,开关电源到PLC及模块后电压降比较厉害,开关电源处电压为25.8到CPU处为23.3,改进后加大电源线到1平方,并且给cpu及其他模块单独拉双绞线电源线,改进后开关电源处电压为24,12,cpu处为24.01。暂且系统使用的电源为铭伟的开关电源,感觉不是很好,准备购买欧辰的开关电源来替换。
       2.将cpu及扩展模块上的接地线单独拉出连接到房屋框架钢结构上接地。

       3.全部的模块连接件紧固,并且将不规范的接线重新接。

       三项措施做完后,就给CPU一直通电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上班后查看CPU没有停机,就让生产线开机了,开了3天机后CPU没有自动停机,到目前5月21日为止没有出现CPU自动停机的问题,厂家寄来了IM365模块也没有使用。
 通过这次的问题的解决,深刻的体会到诊断缓冲区并不是万能的,且缓冲区内内容很多,一定要分清主次否则容易误导,系统下载了相应的组织块,远程子站I/O故障是不会让CPU停机的,开关电源及接线布线及EMC做的不够规范造成的隐患后果很严重啊。

网友A:
    不错,很好的现场维修经验呀 !

   弱的问一下,你所有的电器供电只要正常,连接点不松动和分开不分开或是线径大小没有太大关系吧? 线径太小或发热过载烧线的 !不会电压下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