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科学啊~~怎么做到的?!!!!!怎么我越看越晕菜啊!

楼主(2012-08-22):
这不科学啊~~怎么做到的?!!!!!怎么我越看越晕菜啊!

楼主:
求科普,这个叫什么什么圆环的

网友A:
个人觉得是视觉效果。

网友B:
科学是谁,他不管么?!

那个什么圆环,现在小学的教材还是辅助教材中,提到了。

网友C:
如果能做出模型出来我就相信

网友D:
这咋看像莫比乌斯带。。。其实是不存在的。。。

网友E:
子虚乌有.子乌虚有的东西

网友F:
利用视觉的假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利用视觉的假象

网友H:
引用 HOTEAM 的内容:

  “这不科学啊~~怎么做到的?!!!!!怎么我越看越晕菜啊!”

引用 网友I:
求科普,这个叫什么什么圆环的

  这个不是科学实验的视频记录,所以其中没有“科普原理”。这个动画就是利用“视觉”和“心理诱导”而让人产生的“错觉”!

  所以,我们要说:仅凭直觉的判断,往往是不可靠的!

网友H:
  这个动画让你产生错觉的原因是:沿小球的滚动路线,在不同时间对三角“轨道”的“平面方位”的概念进行偷换!从而误导人的思维产生混乱!

网友H:
  下面就“解剖”给你看,偷换概念是怎么回事:

网友H:
  不同时间小球经过的路线上,动画利用小球把你的视觉注意力引诱到小球周围的景物参照环境上。

  为了让你把这个错觉的形成原因看得更清楚,我将你在不同时间内的注意力之外的部分删除,只留你注意力范围内的参照景物:

  在技术问题的讨论中,争论的对方把概念东搅西搅的,其目的就是要把网友的逻辑思维给搅混乱!从而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谬误!

网友H:
  当有人把概念东搅西搅,忽悠网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将他玩弄的“偷换概念”之伎俩给凸显出来,还事物原本的规律和原理呢?!

楼主:
我查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莫比乌斯圆环。

网友H:
   HOTEAM 版主没有看明白这个动画的微妙!它不是莫比乌斯圆环!

网友H:
  莫比乌斯圆环是实物!但这个动画不是实物!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H:
  公元1858年,莫比乌斯发现:把一个扭转180°后再两头粘接起来的纸条,具有魔术般的性质。

  因为,普通纸带具有两个面(即双侧曲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两个面可以涂成不同的颜色;而这种扭转衔接的纸带可以把两个曲面衔接成一个曲面(即单侧曲面),一只小虫可以爬遍整个曲面而不必跨过纸带的边缘!
  我们把这种由莫比乌斯发现的神奇的单面纸带环,称为“莫比乌斯带环”。

  拿一张长纸条,把一面涂成绿色,另一面涂成紫色,然后把其中一端翻一个身,如同下图那样粘成一个莫比乌斯带环。在粘接线上可以看到两个面衔接处的色分界线。

网友H:
  用红线勾画出来的这个“平面”它要么在立柱的顶端,要么在立柱的下段位置!

  在客观世界中,它绝不可能既在立柱的顶端,又在立柱的下段位置!

  请注意“平面”的性质,它又不是“曲面”!莫比乌斯带”的面是“曲面”。而这个动画里的三角“轨道”上的面都是由“平面”构成的:

网友H:
  客观世界中,同一个物体的位置映射到图象中只能是一个“景深”。而这个动画中的“立柱”,既给我们以远的“景深”的印象,又给我们以近的“景深”的印象。它利用滚动着的小球在不同位置诱导我们把注意力移动到不同景物的参照环境下产生不同概念的联想,从而产生混乱的错觉!

    左图:“立柱”在“远景”的位置上;   右图:“立柱”在“近景”的位置上。

  同一个“立柱”,在客观世界中它绝不可能于同一场景中既在“远景”的位置上,它又在“近景”的位置上!

网友H:
  莫比乌斯带环在客观世界中是存在的,因为纸带的扭转与曲面的扭转是不矛盾的。

  而这个动画所表达的“三角框架”在客观世界中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动画的“透视”关系是矛盾的!

网友H:
  为了让网友们看清楚这个动画的“透视”关系上的矛盾,我们做一个“解剖”。

  1、沿“立柱”的棱线延伸画一条辅助线,于该线切割一刀

  2、再沿三角框架在近景底框边的棱线延伸画一条辅助线,于该线切割一刀

  3、取下三角框架的近景底框边,就得到右图中的“L”型“积木”零件。

网友H:
  4、把取下的“底框边”放在未切割之前的三角框架旁边比较,请看清取下的“框边”零件之尺寸比例:

网友H:
  把两个“零件”放到这样一个相对位置关系上,再比一比:

网友H:
  最后给你展示正确的“透视”关系:

网友H:
  长方体的框边是能象纸带那样扭转的吗?!不能的!即便你认为是可以“扭转”180°的变形,但变形之后的图象就不是先前那样呈现“直线轮廓”的长方体形状的框边!原来长方体除“断面”之外的4个面也不再是平面,而应该是曲面!

网友J:
这个东西就如同调向一样,很多时候根本会不过来,但是不经意间就会回复正常。

网友H:
  再做另一个解剖:

网友H:
  再按正确“透视”效果将两个“零件”组装起来:

网友H:
  你看过两个解剖及正确组装之后,你就明白:在客观世界里是组不成如动画里所表达的“三角框架”的了!

网友H:
  通过解剖,你应该明白原动画中的“透视”关系上的矛盾了!

网友H:
  你的注意力不要受滚动小球的引诱。你要把眼光放在原动画中“三角框架”的整体上,你就会看出来它的“透视”关系是不正常的!

网友K:
是的;很有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