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绝缘电阻有正负吗?

楼主(2012-08-23):
      本想画个图了说明一下,就是由于公司的电脑没有安装CAD软件,不方便作图了,用文字说明了,请工控网友解疑?

      1.主线路:通过整流单元整流成直流,整流后的电压是500多伏电压,直流电连接到公用母排

      2.变频器型号为西门子6SE7021---3TB51---Z,电源取之母排,是直接连接的,中间没有加断路器。

      3.变频器输出T1,T2,T3,PE,连接到变频电机U1,V1,W1,PE上,中间没有接头。

      变频器出现故障了,报警代码F008,没有中文版的说明书,不了解含义;作为维修电工首先要检查电机有没有烧坏掉,当前形势是不能断开整流单元的电源,断开后其它传动电机就要停了,会造成生产损失的,公司可要算到维修部门的,安全我是要注意的,就将其拔掉X9插件拔出,让不受控制。用万用表测接地绝缘电阻,红表笔连到T1,T2,T3的任意一相,黑表笔连到PE上,测得电阻为0或者0点几欧,反过来测电阻为无穷大了。然后将电机线从变频器上拆掉,用摇表万用表测电机的绝缘好坏,电机绝缘性能良好。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遇见的,怎么会这样呢,本人才学浅,解释不了,要劳烦工控圈的前辈及热心网友,帮我解答一下,Thank you!

网友A:
    不懂变频器,看了一下,没有理解清楚;

    楼主的标题是“接地绝缘电阻有正负吗”,但内文中未出现测得的正负得数,而只是将万用表表笔“反过来”;那么,可不可以理解成:测变频器输出端电阻时,调换万用表表笔,测得的读数不一样。

    另一个疑问可能是:先前黑表笔接PE时,测得的阻值是0或接近于0?

    顺便吹毛求疵一下:万用表测的应该是电阻,兆欧表测的是绝缘电阻;除非万用表带兆欧表功能。

    若是我的理解完全走样了,嘿嘿,那就请原谅了先。

网友B:
没听说用万用表可以测接地绝缘电阻的,用万用表的什么档位测的呢?难道被测回路中有类似二极管之类的原件?产生正反向电阻不同。

网友C:
t1.2.3通过变频内部与地形成回路

网友D:
你检查电缆是否有破损吧,然后再看看电缆接头的铜丝是不是有相连的,另外附图给你

网友E:
报F008故障代码时,立即复位后可以正常运行吗? 变频器用久了,内部电容失效后会报F008

r006 看直流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没听说用万用表可以测接地绝缘电阻的,用万用表的什么档位测的呢?难道被测回路中有类似二极管之类的原件?产生正反向电阻不同。 内容的回复:

现在好多电工在维修时,用万用表之间测绝缘电阻的

网友A:
    当绝缘严重损坏时,万用表测得的电阻也会很低或为0;或者,用万用表辅助判断绝缘的好坏(无兆欧表功能),也是可以的。
    但可能是成见吧,我仍然不认为测的是绝缘电阻,而只是电阻值。

网友F:
不至于吧,T1 T2 T3 与PE电阻为零?还有把万用表两表笔反过来测就无穷大?又不是在测晶体管,怎么可能会这样?拆掉电机线,再从T1 T2 T3 和PE测还为0吗?

网友G:
接地电阻没有正负!! 但是万用表的读数有正负!

因为万用表电阻档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输出一定的电压给电阻,然后计算通过的电流,推算出电阻,为了避免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也为了省电,数字万用表电阻档输出电压很低,记得好像是0.5V左右,一般数字表都能测到 兆欧级别,所以流过的电流也很小。

这么小的电压或电流,遇到被测电路带电,或者干扰很强的线路,电阻档根本就没法工作了,所以读数就有正负了。 读数根本可靠!!!

要测绝缘电阻,最好用兆欧表,最好是单独测电机。避免线路造成干扰。

楼主:
对:lqf196310关于t1.2.3通过变频内部与地形成回路 内容的回复:

你的解释让我茅塞顿开呀,谢谢你,这样理解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