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故障检查处理笔记

楼主(2012-08-23):
      项目现场有不少森兰变频器,白天进行了处理,现记录下,供大家遇到此类问题时参考。

1、首先看看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有几台变频器的面板没显示,面板图片如下,型号为SB-PU04,拆开背后4颗螺丝,这面板后面是有个纽扣电池的,电池型号是CR1220,3V的,有些是更换电池就好了,也有一些是后面的插针变形接触不好造成无显示;

2、某变频器运行中报变频器过热故障,怀疑冷却风扇出问题,检查风扇电源板,型号为POWER24-5A-12,风扇电源控制板的电源取自直流母线(板上端子编号为N,P),板上有个受主控板控制的端子(N,COMP),去风扇的端子为(+24VJ2);这个做法和别的变频器有点区别,别的变频器报此故障一般是来自这个板(比如ABB的),而这变频器是单独有测温元件信号进主控板的,所以上电后风扇立即转了,不过变频器上面有参数可以设定这个风扇是一直转还是温度高时转,设定参数组FB-35(0为可控的转,1为一直转);

3、某工序反应变频器会报运行中欠压故障,去了检查,发现三台变频器有2台无法送电,检查线路,发现现场转换开关打到了零位,所以无法送电;该变频器柜设计有点罗嗦了,现场转换开关只是控制了变频器前段的电源接触器,而不是真正的控制变频器手自动切换运行,所以运行中假如谁在现场转动了这个转换开关,变频器在没有接到停止命令的情况下,会出现输入电源掉电,此时变频器因直流母线上尚有电(电容放电有持续时间),变频器会报出运行中欠压故障;交代操作工,停止变频器不转动现场转换开关,即可避免此故障的发生。

4、看看这个主控板的模样,其中主控板型号基本都一样(SB70G-1ZK3),但是功率段不一样,主控板上有个东东不一样,具体看图,不一样的部分见小图,可以拆下来换到别的板上,功率段就一样了;

不同功率不一样的地方,更改功率段的东东

5、看看驱动板的模样

        以上是今天现场和厂家的技术人员一起排查交流的,做个记录!假如觉得有帮助,给点掌声!觉得有错的,也给指出,森兰变频器刚刚开始接触,有谁能提供下内部原理图及控制板的选型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A:
支持一下,原创的劳动成果积累经验!

网友B:
走走 我顶你...

网友C(2015-05-11):
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一直都在学习:

  E+H www.endress-h.com/

  E+H物位计 www.endress-h.com/

  E+H电磁流量计 www.endress-h.com/

  Pilz  www.pilz-zh.com/

  皮尔兹 www.pilz-zh.com/

  皮尔兹安全继电器 www.pilz-zh.com/

  pilz安全继电器 www.pilz-zh.com/

  皮尔兹继电器  www.pilz-zh.com/

  邦纳  www.banner-cn.com/

  HAWE www.hawe-zh.com/

  哈威 www.hawe-zh.com/

网友D(2016-03-09):
谢谢,应该支持这类技术分享。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