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式在写入时提示ROM固化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23):
PLC程式在写入时提示ROM固化怎么回事?我使用shift+F4写入的。写入时提示这样。当我吧PLCCPUON打到OFF后全部写入时也是一样提示ROM固化。写不进去。求高手指点怎样写入

网友A:
    查GX Developer【帮助】-【快捷键操作列表】,有“写入(运行状态)   Shift + F4”的提法,但我未用过该快捷键,手头也无PLC可试。

    楼主用的是哪一个编程软件,PLC型号是?

    建议,可用另外的方式,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B:
我怎么看楼主 用的好像是 和利时PLC , G3 系列PLC 是会提示 烧录到ROM 里

网友C:
PLC存储到ROM当中有两种模式

A,烧死 不可再写

B,保存 可擦写

网友D:
没用过,这种PLC,关注中!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高性能Q系列PLC。型号为:Q25H PLC软件为GX-DEVELOPER 8.52版本

读写其他设备的PLCOK。都可以下载。下载后进行程式修改。再写入都OK。唯独一台设备只能进行读取不能写入。(CPU型号也为Q25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GX Developer【帮助】-【快捷键操作列表】,有“写入(运行状态)   Shift + F4”的提法,但我未用过该快捷键,手头也无PLC可试。    楼主用的是哪一个编程软件,PLC型号是?    建议,可用另外的方式,下载程序试试。

我用的是三菱高性能Q系列PLC。型号为:Q25H PLC软件为GX-DEVELOPER 8.52版本

读写其他设备的PLCOK。都可以下载。下载后进行程式修改。再写入都OK。唯独一台设备只能进行读取不能写入。(CPU型号也为Q25H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可再写B,保存 可擦写

如何进行擦写啊!一写入就提示PLC ROM化,

网友G: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PLC,不妨把电池拔下几分钟,然后清空plc看看。